[家电] 电磁炉不加热求解

楼主(2023-10-15):
开机正常,有敲锅声,三大容己查,就是不加热,芯片同步两脚电压差0.13v,在正常范围。上锅时风扇加速,拿掉锅风扇降速,应认为cpu己检到锅了。但就是不加热。求解。机器为苏泊尔园形电磁炉,解码器调档控制。cpu型号DCL6907。

网友:
电位器正常吗??

网友A:
编码器边上的灯会跟着编码器旋转亮的多和少吗?如果有变化,说明单片机接到调功率的质量了,没变化,编码器是不是有问题.这个电磁炉的毛病有可能在控制板,查一下控制板的电压和连接线

网友:
看意思是编码器,类似米家那种。难不成igbt坏了?

网友B:
功率管拆下来检测过没?

网友:
大概率在IGBT和它的驱动部分……

网友:
IGBT看一看

网友:
慢慢查吧,有些问题一时说不清

网友:
相同问题 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边上的灯会跟着编码器旋转亮的多和少吗?如果有变化,说明单片机接到调功率的质量了,没变化,编码器是不 ...

灯有功率指示大小变化的,并且解码器已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拆下来检测过没?

没有查,有空再看看

网友:
有故障代码吗?滴滴滴报警吗?

网友C:
这种故障为什么要扯到功率管,ic,垃圾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为什么要扯到功率管,ic,垃圾技术

就是,怀疑有些人可能连电路图都没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为什么要扯到功率管,ic,垃圾技术

楼主虽然说有敲锅的声音,认为监测到锅了,这个也许是误判,判断是否功率管真正有输出,可以做个检锅神器或把炉盘线圈拆掉用灯泡代替线圈,如果灯泡一闪一闪的说明IGBT有输出了

网友:
IGBT好像是正极的那一脚有个12V的稳压二极管,开机量一下看看有没12V,低于12V建议换掉。但愿能帮到你。

网友:
等大师,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