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搜电 彩宝 充电宝9.9元买的,以为很好改加充电口

楼主(2023-10-15):
海鲜站买的,9.9元,以为很好改加充电口,但是确实挺麻烦,网上又查不到资料,只能换主板了。拆倒是挺好拆,数据线下面有两个螺丝,拆掉后都是卡扣

网友:
可利用电芯

网友:
至少电芯是好电芯。

网友:
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A:
触点上直接焊usb母座

网友:
就当买了个电芯吧

网友:
可能得自己买套件了

网友B:
电芯能用,还得二次投资

网友C:
利用电芯,外壳,换一个电路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上直接焊usb母座

不行,充电没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电芯,外壳,换一个电路板就可以

壳可以用回,换个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能用,还得二次投资

没必要了,成品充电宝都比你DIY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