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行车记录仪屏幕横纹求解,之前一条过几天有增加。

楼主(2023-10-15):
行车记录仪屏幕横纹求解,之前一条过几天又增加1条。目前8-9条了如图。这屏幕买不到,是哪里问题大神们

网友:
请高手来解决

网友:
屏排线接触不良了吧!

网友:
估计是排线出问题了吧,一般情况下是寿命快到了吧

网友:
换新机吧,也不贵

网友:
是排线出问题了,一般是接触不良。

网友:
似乎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不知道是不是排线问题?

网友:
液晶屏是不是有坏点了?

网友:
横纹基本上就可以判死刑了!

网友:
我有一个车机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实话说条件不好。舍不得。

网友(2023-12-29):
录个大概齐就可以了,反正取证也是把内存卡放电脑上读,人家好多记录仪还没屏幕呢

网友:
还能看,能存录像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