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电容问题多

楼主(2023-10-15):
用前测试,没问题

使用的电路短路,发现是它
拆下来测试

相当于短路

但是,用万用表测试容量正常,测电阻也不短路
再用测试仪测试还正常

网友A:
确实是个问题,还不容易被发现。

网友B:
这确实是个问题,软故障最难搞。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个开关电源辅电电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个问题,还不容易被发现。

危害还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确实是个问题,软故障最难搞。

更奇葩的是,一个同型号同问题的电容,测试几次竟然自己好了,康复了,但是谁还敢用啊

网友:
电容这玩意,买新的都捡好的买呢,还用拆机的啊?

网友:
我现在买电容都是买新的,过去买的拆机电容,说是什么进口大牌,回来一测,容量不足不说,esr还比国产的大

网友:
国产大品牌电容很靠谱.

网友:
再用电桥测测看。

网友:
新的也不贵

网友:
电容是越新的越好!

网友:
我现在买电容都是买新的,买大牌的

网友C:
测试是好的,使用短路,是否耐压不行了

网友:
哈哈,上电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试是好的,使用短路,是否耐压不行了

也有可能使用中峰压过1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是好的,使用短路,是否耐压不行了

可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使用中峰压过15V了

哈哈,4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