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2019款(V1.4)胜利VC9808+万用表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3-10-15):
各位大神,小弟平时喜欢鼓捣些电子设备,前几天有个朋友知道这个事情拿过来一个VC9808+新款的万用表,说是不开机了。我说有时间我看看检查一下,上电池后发现按开机按钮无反应,电池端电流100ma左右,目前测量发现如下问题:

1、万用表打开后仔细检查了一下,未发现有明显烧毁的元器件,也没有打火等痕迹,对7550稳压芯片拆机加压量取5v正常,对周边的电容、电阻、二三极管(L6、A7W)进行检查未发现问题。
2、按钮开关上方的四个贴片三极管(L6)检查发现只有Q14击穿,更换后问题依旧。另外请教对于头尾相连的保护三极管是否可以选用同类型的随意替代?比如NPN的都可以用8050替代,PNP都用8550替代?
3、主控附近的三个062C在板量取4-8脚阻值正测270欧,反测290欧姆左右,不知道这个区域的阻值是否正常?9v/270欧,再乘以3,差不多100ma?3个062c都短路了?
4、上方芯片还有14066、24c08、hef4093

网友A:
100mA的电流,保护三极管击穿,这肯定是电阻档误测高压造成的,这么大电流,一般烧一会儿就知道哪个零件发热了,应该好找,不行可以用松香烟熏,酒精松香涂抹

保护三极管一般只要分NPN,PNP就行,胜利的表不错,竟然还有弹片分布图,这点得表扬,牛屎没有外接焊点,这点不好,一旦牛屎损坏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B:
不会是主控坏了吧.

网友:
我也有个胜利表坏了,不会修。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A的电流,保护三极管击穿,这肯定是电阻档误测高压造成的,这么大电流,一般烧一会儿就知道哪个零件发 ...

好的,谢谢,对于保护三极管涨知识了。
目前是普通9v电池,100ma下压降很厉害测不到发热,实在不行就找两串锂电试试,担心这么大电流会不会把主控干掉?这个主控要是坏了就只能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主控坏了吧.

搞不懂呢,按理说保护三极管坏了应该不会击穿主控的吧,也难说,点背了啥都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呢,按理说保护三极管坏了应该不会击穿主控的吧,也难说,点背了啥都有可能。 ...

联系胜利售后,出个邮费免费给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呢,按理说保护三极管坏了应该不会击穿主控的吧,也难说,点背了啥都有可能。 ...

但你想想:保护管都坏了,主控肯定也受到冲击了,估计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你想想:保护管都坏了,主控肯定也受到冲击了,估计够呛.

是的。
电这个东西,有时候板子烧漏了主控都没事,有时候一个焊接的时候静电就给搞废了。对于这个板子来说,主控废了只能扔,型号焊盘啥都没有,想找一下引脚都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电这个东西,有时候板子烧漏了主控都没事,有时候一个焊接的时候静电就给搞废了。对于这个板子来 ...

看来你也是常修电路,确实会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系胜利售后,出个邮费免费给修

这个表的芯片要是坏了,售后也能搞吗?听朋友说3年前买的时候差不多300块钱,要是换板子估计要收费了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A的电流,保护三极管击穿,这肯定是电阻档误测高压造成的,这么大电流,一般烧一会儿就知道哪个零件发 ...

大师你好,我刚才接上两串锂电测量一下,发现只有LM385这个管子在发热,拆掉后按手册搭个电路,测量1.227v,这个管子难道有问题?1m3851脚空,2和3脚用二极管档位正测1.23v,反测0.6v左右,拆掉这个管子7550不能接地,无法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表的芯片要是坏了,售后也能搞吗?听朋友说3年前买的时候差不多300块钱,要是换板子估计要收费了吧? ...

不换板,只换主控,我10块捡的烂表人家也给修好的,只是要出来回邮费

网友D:
100mA有短路

楼主查吧,只要牛屎没挂就能修,牛屎挂了就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换板,只换主控,我10块捡的烂表人家也给修好的,只是要出来回邮费

好的,我再试试,业余爱好者只剩下一股子牛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mA有短路

楼主查吧,只要牛屎没挂就能修,牛屎挂了就售后

嗯,我再搞一下看看情况,实在不行就让朋友自己发售后搞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对于保护三极管涨知识了。
目前是普通9v电池,100ma下压降很厉害测不到发热,实在不行就找两 ...

没有稳压电源吗?维修时用稳压电源更方便观测到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你好,我刚才接上两串锂电测量一下,发现只有LM385这个管子在发热,拆掉后按手册搭个电路,测量1.227 ...

LM385是基准,他不应该发热,如果发热,应该是串联的电阻有问题了,拆掉后,再给万用表通电,电流多少?尽量找到这个表的电路图,找到主控供电脚,测电压,不然无法确定是否是主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85是基准,他不应该发热,如果发热,应该是串联的电阻有问题了,拆掉后,再给万用表通电,电流多少?尽 ...

网上找到了老款7108f的电路图,这个新款的没有找到。385的3脚接电池负极,2脚接7550的1脚地,1脚空,中间没有任何元件了。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问题出在供电部分而非主控部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到了老款7108f的电路图,这个新款的没有找到。385的3脚接电池负极,2脚接7550的1脚地,1脚空,中间 ...

LM385不会影响主控显示,它就是个电压基准,也就是稳压管的功能,一般是串一个电阻接到电源正极或稳压电路输出,电压基准输出端是电阻和385的连接端,现在的问题是不要去查外围电路,首先要确定主控是否损坏,主控是否损坏就要看是否发热或电源是否供上,所以,外围发热元件只要不是供电电路就先拆下不管,着重检查主控供电电流,如果发热零件拆下后,电流大于10mA,就还要查外围电路和主控,如果电流一两毫安左右,就查主控芯片供电脚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那就是主控可能烧毁,如电流为零,主控供电脚电压正常,也可能主控烧毁,如主控无电压就查供电部分,其它外围电路等确定主控好坏再分析不迟,不然再分析也是无用功,只不过增加点经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