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坏了共模电感的DOD one 记录仪

楼主(2023-10-15):
坏了共模电感的DOD one 记录仪

DOD ONE行车记录仪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686897

具体看我的拆解帖子。坏的这元件太小了,我都看不清,不修了,卖个零件钱,或直接10元付邮送。偏远地区别拍。

网友A:
共模电感我试过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我试过直接短接

电感的滤波作用有时影响挺大,不敢直接短接。

网友B:
共模电感的话的确可以直接短接,又不是DC-DC电路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电感的话的确可以直接短接,又不是DC-DC电路里的

短接后成功点亮,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后成功点亮,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什么影响。

共模电感一般用来滤除干扰的,但少一个一般并不会造成实质的影响,只是可能出问题的概率大点

网友(2024-06-19):
可惜了,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