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MTK深度刷机,OPPO A56 PFVM10救砖成功,复盘废话记录

楼主(2023-10-15):
书接上上回,废话开始,搞机有风险,乱搞需谨慎,要是没备份,救砖泪又累,奉劝各位没事别拿什么主力机,亦或有小姐姐学习资料的来乱78搞,世上么有后悔药,这里说的备份,不仅仅是说系统软件数据等备份,而主要还是更深层次的字库的备份,当然有原厂rom包的另说。官方等一些恢复软件是在手机正常开机,有adb连接下才能干活的,也就是说当你不一小心砖了,进不了系统了,那么这类软件就是白扯,毛用没有,而且官方recovery模式里也没有还原的,fastboot还锁了的。本回说的砖是指还能进深刷模式的半死不活的砖,卡第一屏,卡语言选择界面触控不可用等,卡logo重启等,只要com端口还在,基本都比较好救活。最坏的情况就是不出端口了,那就只有拆机开脑壳了,或拆字库,刷字库了,以及硬件层面的砖,我盲区不懂。当你咋都不会,还要乱搞的时候,希望你已经是下定了决心,变砖就卖配件,亦或换菜刀,换脸盘。
本次干活相关软硬条件:
电脑(win10),usb数据线(3.0或原装),砖头手机,MTK驱动,各种搞机工具,原厂固件。智慧的大脑,勤劳的双手。
第一步,打上驱动,没咋可说,此处略过,网上一堆教程,oppo A56同时按住音量加和音量减,插上usb,连上电脑,设备管理器出端口就说明驱动成功打上了

第二步,解包固件,原厂固件能从官方网站搞到的就从官方搞,没有的建议从靠谱一点的网站上搞,例如rom100万维论坛,迅维,onfix,酷安。花费10rmb左右成本,大势所必然,rom满天飞的年代已经不在了,几乎都是在圈人,圈rmb,更有甚者挂羊头卖狗肉,请注意多鉴别。当然猪朋狗友搞机群多的,而对方有号的,让帮提个包,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再者咋都不用干,直接rmb万能宝解决一切忧愁。
拿到原厂固件后一般需要解压出来后,会得到一些配置文件和.ofp文件,网上说官方包是有加密之类的云云,这时候会用到以下几个工具进行解压.ofp文件。
2.1,我尝试用这个软件进行解压oppo a56固件包时,只出来了前面几个文件,不是想要的内容,

而后又尝试另一个oppo另一型号的包时是可以完全提取出来的,怀疑软件不适配或者固件包有问题。

2.2,再尝试用另一个软件进行解压,同上也是到同一位置就报错,怀疑还是我下的软件比较老旧了,不适配的问题

仔细观察发现,这些报错的是XML配置文件不能识别到,如下图可见后面有乱码,通过反复选择试验,证实了:这软件是一步一步根据选择从上往下对每个文件进行提取。而2.1的那个软件只是没有选项,遇到报错就直接停止了仅提取到前面几个的文件。

对有乱码的文件进行取消选择,再次解压提取,可见这回出来的,基本就是深度刷机需要的相关文件。

2.3,再一次尝试用另一个命令行工具(推荐用这个),
GitHub地址:https://github.com/bkerler/oppo_decrypt
另外这作者的另一工具mtkclient,就是mtk解bl工具,这个待我彻底搞完root成功后有空再废。
这里就要用到git和python3环境,你要问我什么装,来请看下图,就问你喜欢全家桶套餐不?一键满足你所有?搞笑。

第①,先爬长城,在cmd里,把项目克隆下来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bkerler/oppo_decrypt
第②,进入目录里
cd oppo_decrypt
安装相关依赖配置
pip3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第③,复制或移动要解压.opf文件到oppo_decrypt文件夹里来,也可直接使用cp或mv命令
第④,参考readme.md文件描述,根据不同cpu不同机型选择使用命令,解压到对应文件夹

例如:python 待解压.ofp文件全称 输出文件夹地址
(python3不行就用python,可能别名没配置)
请先确保的工作目录有足够的存储空间,可见解压提取过程和结果,大概如下图

可见这个工具确实牛逼,提出来挺全的了

2.4,这时,观察你提取出来的文件,分别打开分区配置txt或XML文件,img_list.txt,build.prop等文件,观察确保与手机型号,cpu等相关信息一一对应。

好的,这时也许你会发现有多个superXXXXX.img文件,如下图,那么就要先合并一下,因为后面我们刷机是整个super分区进行刷入的。如果你提取出来就直接是super.img,那么恭喜你可以跳过以下几步了。

上面那么工具readme.md也有教合并的,但似乎是linux系统的,这时要用的另一个命令行工具:如下
GitHub地址:(后来试了这个,似乎不行)
https://github.com/KinglyWayne/simg2img_win
GitHub地址:
https://github.com/PIPIPIG233666/simg2img_for_win
第①,同样先爬长城,在cmd里,把项目克隆下来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PIPIPIG233666/simg2img_for_win
第②,进入目录里
cd simg2img_for_win
第③,复制或移动要合并的几个.img文件到simg2img_for_win工作目录里来,也可以使用cp或mv命令。

简单说明:
这里首先打开固件包里或.ofp提取出来的文件夹下的这个文件super map.csv,用excel打开,要根据这里面的内容来合并,如下图,可见0,1是相同,2的不同决定了是全网通或者其他3大运营商的。我的是全网通,就根据这3个文件名,复制这几个文件到simg2img_for_win工作目录里

第④,参考remend.md文件描述,运行脚本合并或命令合并。
命令参考:simg2img.exe super0 .img super1.img super2.img super.img
简单说明::同样先确保你的工作目录有足够的存储空间,
                     0~2.img等代表你要合并的几个镜像的文件名,
                     super.img代表合并输出的的镜像文件名,
##这个命令运行过程中在cmd没有任何提示和信息,这时请不要傻索索的给X掉,观察目录里的文件你会发现有个super.img,而且文件大小应该是在变化的,命令运行结束后cmd里会自动回到目录文件位置。

第⑤,把super.img复制或移动到原来那3个super所在刷机要用到镜像文件夹下。
第三步,mtk深度刷机,先打开sp flash tool 工具,选择一下这几个选项
第①,DA文件,一般会sp flash tool工具包里或解压提取刷机包会提供,一般选择ALLINONE就可以
第②,配置文件,在解压提取的刷机包里选择,一般为MT****_Android_scsttler.txt或.XML,选择后会在工具下方自动生成分区和加载同一文件夹里的对应文件。
第③,验证文件,看网上有选的也有不选,工具包和刷机包里都会有提供,这里我选镜像包里提供的。
观察各分区是否是加载上对应文件,比如super分区,不行就手动选择,亦或重新加载配置文件。当然如果仅仅只是单独修复其中某个分区的,这都是可以选择的。

第④,任选1个工具,通过disable Auth对com端口进行锁定,以便刷机工具抓到端口,另外如果有别的工具有bypass SDL/DAA的应该也是可以的。

第⑤,点击sp Flash tool 下载,就可以看到底下走红条再走黄条进读条,走完成功会有蓝色框框圈圈打勾(全部分区刷入的耗时会在5分钟左右),就是成功刷入了。几十秒后手机会自动开机了进入系统(首次开机耗时10多分钟左右,等就行了)。如图

第⑥,报错处理,其实大多数情况是不能直接就刷入的,一般都会报错的,是要修改或自己重写个MT****_Android_scsttler.txt或.XML配置文件。报错如下图,按照提示,我的理解大概是官方的配置文件中配置刷入userdate分区的方式不同导致

幸运的是,在酷安找到一份这机型配置文件MT6833_Android_scsttler.txt,打开看下,通过对比发现和官方的xml配置,很明显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官方xml里有2部分前面是emmc分区后面跟着ufs分区了,猜测是为了兼容,而txt里的只有ufs的分区( 要是自己写或修改的应该不是很难,亦或是把其中另一个分区干掉是不是就可以,不懂我没敢试,有大婶懂的可以解答一下?应该是没那么简单)

把这份MT6833_Android_scsttler.txt复制到镜像包下,重新选择配置文件txt,重新锁com口,再次下载,结果报这个错如下图,这是没自动选上preloader文件,手动选上打勾,并选择加载镜像包里的preloade _xxxx__xx.bin文件,重新拔数据线重新锁com口,再次下载

这回又报这个错如下图,大概意思就是这什么鬼东西关了之类的,按照提示单独下载opporeserve2.verifiled.img或者关闭什么鬼东西。其实搞到这里你会发现,sp Flash tool 刷入的流程是按选择项从上到下,一个分区刷完再刷下一个分区的,刚开始走红色进度条时是刷入或验证DA文件,接着开始刷入分区走黄色进度条,其次底下可见速度,刷入了多少大小,时间,端口等信息。这回我取消掉opporeserve2,选择不刷这个分区看看什么情况,重新再下载。

这回不报错了,等待走完进度条,下载完成,咦呀咿,干的漂亮,自动开机鸟,成功进入系统了。

也是你还会遇到报错就是这个,如下图,这是com口抓到后又掉了的情况,按照提示让断电扣电池之类,通过试验证明这oppo a56断电,按音量加减连接是不出com口的。

其次锁com口工具一定是success才行,如果是以下报错等请断电上电开关机重新来过。
BRom protocol error: ACK a0 != a0
第⑦,到此算是成功救活了,到此处强烈建议最好是用官方的升级工具更新下系统再使用,没空搞,略过。
最后看看opporeserve2.verifiled.img这个里面是有什么鬼东西,洋文不好,先翻译看看,这回懂了,本来是想解压这镜像看看里面是什么?无奈没技术不会。

第四步,一点点老生常谈小技巧,
第①,要搞机请确保手机电量充足,最起码要确保能支撑刷完手机后开机完全进入系统,
第②,与搞机相关文件夹路径和名称,不要包含中文
第③,在pc上把文件后遂名打开,查看详细信息,方便操作。
第五步,工具和资料,全部来源于网上,在与不在,能用与不能用,都与本人无关,有些工具是有时效的,如果不能用,请自行谷姐查找。
第①,这贴里MTK(联发科)黑砖拯救(无法进入fastboot或recovery
提供的网盘地址
https://wwt.lanzouj.com/iZLOEzo1xmf
密码ihbx
(这个里面有sp flash tool, MTKAuthBypassTool锁端口工具,mtk驱动,都是正常是使用,驱动用vivo家的建议用这个驱动)

第②,酷安这贴里
攻略A55/A56——解锁bl及root教程
提供的网盘地址
https://www.123pan.com/s/5C67Vv-dILMd.html提取码:wOxm
(内容如图,)

第③, 这链接里,
https://www.softwarecrackguru.com/2023/10/android-utility-tool-v118-no-need.html?m=1
有提供的Android Utility Tool V118下载链接,需爬长城,(可用,如下图,点2次yes,)

第④,这链接里
https://www.mobilerdx.com/2023/01/download-mtk-meta-utility-mtk-auth-bypass-tool.html
也有提供Android Utility Tool下载链接,需爬长城(也可用,注意下有解压密码)

第⑤,吾爱论坛这贴里
https://www.52pojie.cn/thread-1686248-1-1.html
提供的网盘链接如下图(这里的一键装驱动脚本,带oppo家售后驱动,需重启pc)
在数码之家竟然有个一模一样的帖子,是不是同一作者,无从考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8251-1-1.html

第⑥,oppo a56固件包来自rom100万维论坛,

https://www.rom100.com/thread-181865-1-1.html

第⑦,.ofp提取软件mtk_ofp_extractor,找不到出处了,附件限制8m,这个压缩后有11m,请自行谷姐下载吧,
第六步,强迫症发作,来看看国产全家桶套餐,本来想卸的

小布助手得用adb

不能不建议干掉

我咋也没卸,因为后期还要继续研究root,就不折腾先了
包不少呢,300多,

为了找个图蹭个帖,前后刷了几次,累,就这样,收工,谢谢观看。

OPPO A56 PFVM10解bootloader获取root移植第三方recovery成功,复盘废话记录

网友:
.ofp提取软件mtk_ofp_extractor,找不到出处了,附件限制8m,这个压缩后有11m

用WinRAR分卷压缩成两个压缩包即可上传了

网友:
完全看不懂,太牛了

网友:
忘记密码,R模式想刷也要输入密码,估计只能换盘了
手机一多,闲置下来就忘记密码,当时就应该用本子记下来

网友:
忘记屏幕密码,能用这个方式刷机吗?

网友: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
厉害,楼主还会爬长城,我这点就不行,还有楼主搜寻到300多个包,真是厉害呀

网友:
太复杂了,没有梯子不行

网友:
Android Utility Tool我花了5块钱买的

网友:
比较老了,楼主牛啊

网友:
整不了看着就头晕

网友:
楼主的刷机包都是那里找到的,现在的貌似都要花钱啊

网友(2024-07-12):
一个帖子也不分段。。。。到底哪个是真的

网友:
说的细,象讲课一样,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