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MB80V331-8公斤波轮洗衣机,脱水变漂洗故障分析及维修

楼主(2023-10-15):
    最近比较多东西折腾,还来不及发上来分享给大家,先将昨天处理拿出来大家分享,大家跟我一起分析故障原因,或许以后碰到有用。

又是这台美的MB80V331-8公斤波轮洗衣机,之前也修过也发过上来分享,但始终未能根治,主人家是我朋友的父亲,老前辈九十岁高龄了。对我是非常信任,可以说当我半边儿子看待的。。。扯远了。这台机器之前的故障就是买回来不到一年经常有撞桶,但不影响使用,后来愈演愈烈,洗涤至29分钟第一次脱水就必定撞桶,然后跳回洗涤,偶尔也会撞回继续脱水,就一两声很用力的撞桶声,如果无跳回就正常,就这样糊里糊涂用了一年,我过去看过,拆修了一下,脱水变漂洗这种波轮洗衣机常见故障也分好几种,,我以前也说过,首先要排除门开关是否触点氧化,接触不良。这是最简单的故障,砂纸打磨几次触点,让触点跟敏锐,贴合即可。第二种,平衡吊杆老化,弹性差也会导致撞桶,不过吊杆失灵伴随时单脱水时或洗涤时已经撞桶,这台机不属于,为排除这种可能,早前也在四根吊杆加了少量雪油。第三种,平衡圈漏水或缺水,这种引起脱水撞桶确实比较少见,而且这机器很新,上次拆修时,实在找不出那里问题,于是拆开平衡圈摇了几次,感觉圈内水比较少,于是往里注水用胶封好,装好居然脱水就没出现跳回漂洗,但撞桶一次始终无法改变。。。暂时应付了大半年。。第四种:离合器问题,常见就是波轮先于大桶转,脱水时完全不同步,抱簧问题,抱簧无法抱紧离合器,但其实离合器故障导致撞桶未必是上述故障表现,此机或许就是这种,脱水时大桶波轮同步,只是一到首次脱水29分钟至二次脱水19分钟时分别有一次很响的撞桶,每次撞回必定倒回漂洗。偶然也会正常。。所以此故障比较难判断,只能用替换法。。
    先后把可能引起的撞桶-脱水倒回漂洗已经故障一一排查,排除掉,就只剩离合器抱簧未替换。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洗衣机拖出厅,侧放倒,这放倒有讲究。。。我不敢将正面朝下。一般是侧边放倒,避免桶内积水流进电路板导致短路。
    拉开防鼠板, 12号外六角套筒卸下保护罩,看到中间离合器的飞轮,再松下电机的大螺母(14号外六角)把皮带松掉,一边长螺丝刀顶住飞轮,一边用12号外六角拧掉飞轮上的大螺母,,新的离合器螺母非常紧。。我真的尽力了。无带手钻,用手拧非常辛苦,用铁锤顶住狠砸了好一会才拧下大螺母,, 看到里面的塑料棘轮,拧下棘轮连带抱簧,从包里找了几个旧离合器拆的抱簧,对比一下装好,原路装好,装回皮带又废了好一会,跪地单手拖住电机调轴距,调整好松紧度,顺带说一下,原来装配时此皮带非常紧,已经看到飞轮上磨损的皮带碎末,皮带最好是不松不接刚好。今早老前辈微信说洗衣机已经无听见撞桶声音,也没有倒回漂洗,我跟他说再观察多几天。。于是这个脱水变漂洗,撞桶总算有个完美解决。。
    也算是疑难杂症吧。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但拆下的抱簧也看出松弛,断裂,但就是不行,大家都经进来帮我分析一下。难道皮带太紧也会导致撞桶。。。? 每次我长编大论写出来,希望能为日后大家遇到同样问题可以做个参考。

  图片不多,因为满手都是油,顾不上拍了。只是开头排除门开关拍了几张,后面拆抱簧寥寥数张。

网友A:
看内部挺干净的,不怎么用么

网友:
也许就是皮带过紧,引起抱簧工作不正常

网友:
修修补补 又可以用几年

网友B:
这应是传感控制出了问题,,帮他修赚些费用到是可以,,帮自己修那就没什么意思,,多少年技术,,现在出来的洗衣机,干净率高多了。。。要洗衣更干净早些换稍好的洗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内部挺干净的,不怎么用么

也不是,就老俩口加他儿子,衣服不是经常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是传感控制出了问题,,帮他修赚些费用到是可以,,帮自己修那就没什么意思,,多少年技术,,现在出来 ...

传感器?那个传感器,,水位传感器?我整个机器拆完都没几个传感器,,波轮洗衣机没几个传感器吧

网友:
这厂子不是还有小天鹅么?
那种桶直径比较大,洗完衣服衣服会缠在一起的,脱水肯定撞桶。

洗衣服开着盖子,有声音提示盖上盖子,你看桶是否真的撞了门开关。
然后再看衣服是不是团成麻花状。

这个要么国内厂家把桶直径缩小了,强行甩干。要么就买日系的波轮洗衣机吧。
衣服拧成麻花,这个是流体力学的问题,家电厂家工程师要自己慢慢研发的。
不想研发就把所有厂家经典款洗衣机买来抄,哪个地方抄错了,就这样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修修又能用了。

网友:
老人家就是节省,要是我就送老人家一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