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BGA152封装内存颗粒可以用BGA132封装直接代换

楼主(2023-10-15):
BGA132封装内存颗粒可以直接焊接到BGA152的PCB上。

is903的意外发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77422

网友A:
多了二十个NC空脚。

网友:
空脚的作用,是不是增加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了二十个NC空脚。

错,应该是44个,上面22个,下面2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了二十个NC空脚。

不好意思nu看成了nc,你的对。

网友:
空间够的话, 132,152通用的

网友B:
这个算是常识了。不但132和152通用,甚至旋转180度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是常识了。不但132和152通用,甚至旋转180度都可以用。

我擦,谢谢科普

网友:
看来还是刚开始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是常识了。不但132和152通用,甚至旋转180度都可以用。

两种脚位的Flash互相兼容的???

网友:
152好像方向翻了也可以贴

网友:
一开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很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