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顺序写入比某些SSD主控还强一点

楼主(2023-10-15):
SSD是建兴LMT-32L3M,主控马牌的88SS9175-BJM2,带缓存。闪存是两颗东芝7D2H,实际测速如下;

跑圈速度如下

性能很不怎么样。
将两颗7D2H拆下来贴到IS903上,实际测试如下:

这个数据有点意思,通常来说,SSD主控性能都是吊打优盘主控的,IS903的顺序写入居然比88SS9175还要稍好一些。
这个IS903+双贴7D2H在USB2.0下速度也非常不错,读写都超过40MB/s,基本占满USB2.0的带宽了。

网友:
速度够用就行,稳定性更重要

网友A:
903的板 现在涨价了吧,哪家的最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3的板 现在涨价了吧,哪家的最稳定?

某鱼现在只有一种蓝色写保护的,20块,买了,没用过,不知道,但是紫色G2带写保护的我就做了两个,单贴15177-128g,数据放久了会损坏,不知道是不是我放了很多文件去,有些文件放久了读不出来,用微冷紫板写保护和京一双贴G2写保护,双贴0EFK就没出现这种情况,但这两种板很难找到了,我自己留了一块。

网友B:
这种测速工具,,速率和电脑性能、闪存颗粒质量等都会有影响吧,,,只是个参考

网友:
903双贴15131写入最高180到1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测速工具,,速率和电脑性能、闪存颗粒质量等都会有影响吧,,,只是个参考 ...

正文的测试,相同的两颗闪存,不是型号相同,是相同的颗粒。相同的一台电脑的同一个USB口。相同的测速软件。

网友C:
903除了没4K 性能还是真不错

网友:
可能是硬盘盒主控的锅,插主板SATA口试试。

网友D:
这样比本来就不公平  sata  就该在sata发挥  usb 就该 usb   怎么最近好多炒903冷饭   这老古董了   都停产了

网友:
903顺序写入读取还是可以的,能榨干颗粒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3除了没4K 性能还是真不错

优盘主控都没有4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比本来就不公平  sata  就该在sata发挥  usb 就该 usb   怎么最近好多炒903冷饭   这老古董了   都停产 ...

不到100M的写入速度,离盒子和USB3.0的极限还远得很

网友:
903上快的颗粒可以读300+ 写200+

网友:
u盘稳定就行,如果不是wintogo,速度要求应该没那么严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到100M的写入速度,离盒子和USB3.0的极限还远得很

关系大着呢  有可能工作在sata2.0  甚至更慢都可能 还有  这个对比颗粒频率也要相同才有意义  903多那10m有可能超频  或者频率高过固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盘主控都没有4K

也不是,3281 3280貌似都有一些4K性能的

网友:
903 我这是 读280。写入205
说 比 mlc的读写强,也是建立在某个时段
基本 mlc的 ssd 读在450 写入200上下的是中档
写入100 读取280的 基本是 sata2  也就是3g的产品
基本 mlc的 sata6g  写入基本是250m以上,结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