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3岁着急男拆修30吨数字传感跪求一芯片型号

楼主(2023-10-15):
一台地磅,有八个30t的数字传感器,打雷坏了两个显示屏只能识别六个了,把坏的拆开发现有一八脚贴片芯片炸了一小块出来,看不见型号了。
另外大

看见了家说换一个就好了,这么简单的事,就你想的到,我四十三岁的工程师会想不到。那你有没有考虑传感器与地磅连接是加密的。你换一个同型号的根本连不上

整个电路板图了胶

用手指甲扣了半天疼的要死

没拆的时候在里面取电路板不小心把一根白线搞断了

地磅有三节组成

一开始以为这两颗螺丝要拆浪费了好多时间,后来发现这两个螺丝根本不用拆,直接拿圆形电路板就可以了

拆的时候还用了千斤顶

现在跪求知道的人说一下这个芯片的型号
厂家说要换传感器报价4200元,如果换这个小芯片可以的话就省了四千二百块钱了!有知道的我会好好感谢你的你懂的!!!!!

网友A:
先量下其他元件是否正常,再考虑找芯片维修

网友B:
淘宝换4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
楼主有些时间没发帖了,进来看看,不懂

网友:
老钟该剪指甲了~

网友C:
直接淘宝买这种换不行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26571540639

网友:
43岁,是几婚了,,儿女一大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下其他元件是否正常,再考虑找芯片维修

一眼报废的。。周围全完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换4个新的,也不贵

已经问了有加密连不上主机,没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问了有加密连不上主机,没想的那么简单。

也可能是骗你的,看看传感器的接线是几根,分别代表啥意思,如果跟其他传感器都一样,并没有多余的信号线,想加密估计不大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3202

你这是电子元器件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淘宝买这种换不行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26571540639

加密了的东西连不上3190ds8

网友:
8月厂里的100吨地磅换了8个传感器,130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是电子元器件是好的

你有两个坏的那把另一个坏的也拆开,没准芯片是好的其他地方坏了呢,两个对比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骗你的,看看传感器的接线是几根,分别代表啥意思,如果跟其他传感器都一样,并没有多余的信号线 ...

你说的是模拟的,数字的是网络传播,有加密,,你多了解一下数字

网友:
看图片其他配件也有击坏,其他芯片也不一定能独善其身,本身这电路都是低压电路,雷击电压恐怕保不住了。有一样的板子,对照测量和更换配件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骗你的,看看传感器的接线是几根,分别代表啥意思,如果跟其他传感器都一样,并没有多余的信号线 ...

我估计他们所谓的加密,其实是地址编辑。。

地磅有多个传感器,处于不同的位置,怎么能准确判断参数,就要配合地址码区分模块。有地址码了主机和模块就需要相互学习,让主机知道自己属下有多少模块,每个模块的位置并编号。

那么就映射出两个加密点,一个是商家不让你配置,哪里放一个密码,你进不去。。    第二是厂家设置的排外,防止你用别家模块,模块地址上有识别,磅主机认这个识别。(相同厂家也可能有系列)。比如我的磅是43系列,那模块开头或结尾带43才可以被学习。。这类的属于厂家卤

不过都没啥大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两个坏的那把另一个坏的也拆开,没准芯片是好的其他地方坏了呢,两个对比着看 ...

你转过来的那个帖子透明胶,,我估计知道那个片子是什么了。

黑板子残胶太多了,走线看不出。

所以也不敢回复楼主。   咱们讨论,我猜测八脚是485,旁边的电阻是输入保护,485信号线上有欧姆级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