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2.78的铆钉枪到了,看看咋样

楼主(2023-10-15):
张大妈那儿看到铆钉枪的好评返现活动,就下单了一个,开箱看看。

白盒子包装,一个标签,其他的毛都没有。一看就不是正常商品。
长度220mm,不算省力,能用:

送了一小袋铆钉,次小号。全家福:

完全展开的样子:

局部特写:

拧掉螺丝口,里面就是个鸭子嘴,夹住铆钉越夹越紧,一拽,
把铆钉芯拉断、铆钉拉胀开就铆好了。

插上铆钉的样子:

拿在手里还是有点分量,就是黑色把手活动量太大,左右晃动明显,晃得扣都扣不上……

订单信息:

店铺优惠3元,搞活动返现5元。

好评后立马返现,不墨迹,效率很高:

两块八,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一年用一回也够了。

网友:
双把手长柄的比较省力好用些。

网友:
铆接的效果如何?

网友:
望乡潭你好

网友A:
容易夹手,小心使用,我的已扔掉了!

网友:
邮费都不够,送你的,能用就行,不是专业户不怕工具差!

网友:
好用就值了

网友:
这价格真香啊,我也想买一把

网友:
买过一个拉的,也是便宜货,用过一次,修家里的铝合金纱门。拉了一个钉。好几年了。

网友:
保联的其他工具看起来很水,特别是批头。
这种山寨拉钉枪也用过,大钉它拉不好,最后用的世达大剪刀型搞定的,不锈钢管用拉钉固定才不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易夹手,小心使用,我的已扔掉了!

夹手?咋夹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夹手?咋夹手呢

因为钳子两臂后面距离太小,也没套胶,发力拉的时候,拉钉断就会收不住力,很容易夹到下图位置。好的的拉钉钳后面都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和包护胶,我就被这种便宜货夹过一次,随手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钳子两臂后面距离太小,也没套胶,发力拉的时候,拉钉断就会收不住力,很容易夹到下图位置。好的的拉 ...

明白了,用这不靠谱的玩意儿得悠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钳子两臂后面距离太小,也没套胶,发力拉的时候,拉钉断就会收不住力,很容易夹到下图位置。好的的拉 ...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拉着应该挺费劲的吧,拉几个手就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钳子两臂后面距离太小,也没套胶,发力拉的时候,拉钉断就会收不住力,很容易夹到下图位置。好的的拉 ...

看来是有安全隐患,可以考虑握把加个简单限位。

网友:
用一次就丢系列

网友:
真便宜,偶尔用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