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瞎折腾一堆故障笔记本电源,有捡漏也有难度

楼主(2023-10-15):
    早前从公司拿回来2个HP小型商务电脑的电源回来折腾,都是不能通电故障,抱着学习态度学拆修,结果一发不可收拾,这些电源质量非常好,有一个是用了将近八年的,另一个是给朋友买的,才用几个月开头以为是硬盘坏了,折腾发现是电源不通电,也送来给我看 。这些笔记本电源都是超声波焊接,不会拆很难无损拆开。

     用了八年的19V大电源拆开发现只是输出端两只大电容漏液也已经漏到电路板上,板上另一只小电容也挂了。这种捡漏活不常有,更换后用胶水合上盖就没拍照通电一切正常了, 另一只一模一样的电源就没那么好运,拆开发现只是输出端正负极都脱焊了。焊盘都烂了。小心翼翼飞线,已经弄好还未他通电测试。也不知道结果。
    一时技痒于是找来一只联想的剪线笔记本电源来折腾,这个电源就麻烦些。拆开发现保险已炸,随便一测,整流桥中间两脚击穿,再往下查,可能是前面大滤波电容严重失容,大短路烧桥,保险炸,后面开关管都没事,由于整流桥上螺丝锈蚀。暴力拆开,又发现前面的电感线圈时间长锈断了两只脚,一时间也做不到合适的,找了几只电容脚焊接上凑合了事(想问这样用的住么),另外扁桥很小。型号已经看不清了。只测量得桥直径1.5CM左右。电容是红宝石的120微发,570V。淘宝一搜只有它有这种高压电容。一模一样的。是用在发烧胆机上的。看来当年联想用料挺舍得下本。现在就看这种扁桥怎么找。在实体店找了很多家。找到一只 2KBP06,跟原扁桥一样大,中间无孔的。大家支招,怎么找这种扁桥。保险丝已经更换上一只从旧液晶电源板的3A圆柱保险。下面上图

网友:
品牌电源质量都不错。

网友:
散热片真薄

网友A:
笔记本电源很难无损拆卸。

网友:
质量不错   修一修  又可以用了

网友B:
线圈可以松出一圈焊上;硅桥可以弹性钢片夹持到散热片上~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弄完后还不正常就麻烦了。

网友:
应说切割开,拆散热板,,,清胶,,真是辛苦

网友:
清胶是个麻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可以松出一圈焊上;硅桥可以弹性钢片夹持到散热片上~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弄完后还不正常就麻烦了。 ...

真心不懂,线圈比较软,松出来用不住啊关键是,用电容脚加焊能用的住么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源很难无损拆卸。

也是,尤其是小功率的,我都砸爆了才拿得出来。

网友:
拆这个壳有点费劲。

网友C:
做工这么好还是值得一修的,不过好像惠普的插头跟其他品牌笔记本电脑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这么好还是值得一修的,不过好像惠普的插头跟其他品牌笔记本电脑不通用!
...

联想ThinkPad、NEC、松下、SONY VAIO的也不通用咯。

  倒是老富士通和东芝的可以互相通用,新的Type-C口就都通用了。多接触些大船货就熟悉了。

网友:
淘宝买电容,没有电桥这样的专业设备还是算了吧。

网友D:
有时候,修理东西,上路了,会停不下来,就还想找来摆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修理东西,上路了,会停不下来,就还想找来摆弄

我最初折腾一堆,战斗成色4056拆机风扇,多数进气电机不转没电流,初次拆烂定子铁芯只剩无刷电路板,后来用1厘米钻头弄掉定子铜管铆接,无损取出铁芯电路,置换芯片和芝麻大小功率管,修理出两三个好的。AVC8025和9733大的拆机风扇好修点,坏的芯片可以连焊锡拆修,手绕单相无刷电机,改钕铁硼转子,加固叶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修理东西,上路了,会停不下来,就还想找来摆弄

是啊,是啊,,兄弟果然是同道中人

网友:
这种电源做工确实好,就是太难拆!!!!

网友:
修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
品牌电源拆壳确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