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用IP6505T和IP6520做了两个快充转接头

楼主(2023-10-15):
华为自己的充电协议,SCP最高能做到120W,我的手机只支持5VSCP最高22.5W、FCP18W,另外还支持PD充电18W。

在网上找了支持华为快充的芯片,首先要简单,然后要便宜,就看中了英集芯的IP6505跟IP6520。

IP6505的数据表里说支持SCP,但是他家网页上说不支持,反正对我的手机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最大功率差不了多少

至于IP6520,居然官网没有资料

估计不是一家在做,参数完全相同的IP6505和IP6505T,脚位不同。

这两个芯片的优点是电路极其简单,甚至最少只需要两个外围元件就能工作。

先各做一个试验一下看看,IP6520:

没有留电源插座,也没留TYPE-C插座

搭好了接线一试,发现没我想的那么简单,我以为我只需要SCP/FCP,输出接正负极加D+、D-就行了,结果没输出,非得接CC线,如果按照数据表上来,一共要接6根线,我手机用不上PD3.0,于是只接CC线,发现PD输出正常,9V/2A。

因为只支持C口,就没再做插座,编了一根TYPE-C的线,看上去5根,实际上正负极各两根线并联加一根信号线。

IP6505T:

这个没有PD,输出用了一个USB-A母座,6根线,两正两负两个数据,可以接不同的数据线充电。

实测发现,IP6505T充电,手机显示“超级快充”,最大充电功率18W,应该是只触发了FCP,但很快掉到15W,长时间维持在10W,快充满的时候5W,甚至1W,还显示”超级快充“。而且这个充电功率跟数据线关系很大,试了几条5A的线,功率都有区别,而且刚开始测试的时候功率上不去,检查好久,换了一个USB母座就好了,

IP6520充电,手机显示“快速充电”,充电功率一直18W没有变化,到快充满的时候才掉下来。

原来超级快充跟快充只是协议上的区别,快充也可以比超级快充更快,实际上PD更加简单粗暴。

网友:
据说准备统一了?

网友:
会折腾的大神就是牛

网友:
看起来外壳利用的比较好,感觉有点像成品。

网友A:
外壳搞得很合适,看来是3D打印的

网友B:
做的真漂亮好多所谓的快充和超级快充只是手机显示,电流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搞得很合适,看来是3D打印的

先做了电路板,做好后按实际尺寸打印的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真漂亮好多所谓的快充和超级快充只是手机显示,电流达不到

官方说,显示快充字样仅仅是表明已经使用快充协议,而快充协议是智能的,能根据供电和电池的电压以及温度等状况随时调节充电电流,所以快充有时候比慢充还慢。

网友:
牛啊,好好的使用下芯片啊

网友:
手工大佬啊

网友:
漂亮的做工,华为其它手机再测一下?

网友C:
C口直接做到不板子上不好吗?
还能降低线阻

网友:
不错,希望越来越高级

网友:
编的线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口直接做到不板子上不好吗?
还能降低线阻

C口是公头,直接做到板上,充电就不方便了。

网友D:
IP6520那个电阻阻值多大的啊2欧姆还是2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P6520那个电阻阻值多大的啊2欧姆还是20欧姆?

印字是2R00,2欧姆,这个电阻有就行了,阻值不需要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