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一个“最”省电的指示灯?

楼主(2023-10-15):
天气冷了水也凉了,之前D的热水器没带指示灯,打算在插头上加个指示灯,据说电容限流最省电,按照如图电路找出几件杂物拼凑一下:

就是一个插头/红led/0.1安规电容/10电解电容/拆板小硅桥
先搭棚后插电源试得亮度正好

稍微改造插头盖安置led

网线芯联通元件

插到电源上效果不错

其中10微法电容平抑通电瞬间0.1限流电容充电电流对led的冲击,也给led点亮时提供稳定直流,不会光亮不会闪烁;没有电阻元件消耗额外电能,应该是最省电的吧?

网友A:
这样整流滤波后输出到LED灯有多少伏?

网友B:
测一下功率啊,电阻限流的话,弄到0.5毫安是0.11瓦,不知道你这个多少瓦

网友C:
楼主推测的呀?没有实际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整流滤波后输出到LED灯有多少伏?

限流,正常300多v,但是会被led钳位电压(钳位到LED管压降),10uF电容要用400v的,要不led万一开路会炸电容

网友:
我用222p限流翠绿色高亮发光管

网友:
给家里电源插线板做几个驱动大幅降低指示灯功耗

这个有人打样做了好多
朋友自己留了一些,剩下都给我了
实测,反正我的功耗检测器测不出功耗来,小于0.3瓦就是了,三五个一起测也测不出来
市电也不敢用万用表测量,就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整流滤波后输出到LED灯有多少伏?

电压高就烧了,所以基本就是led需要的电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功率啊,电阻限流的话,弄到0.5毫安是0.11瓦,不知道你这个多少瓦

交流电流实测是0.41mA
交流电的功耗到现在我也不会算

到led上的电压是1.7v左右,我估计led电流也不低了,反正我改过十多个,已经烧了一个了,反而用电阻的还没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推测的呀?没有实际测试吗?

这图是测量LED输入电流和LED电压的图
直流的,功耗应该是0.358mA x 1.762v=0.630mW
单独的LED功耗,转换效率涉及到交流功率,我目前还不会算

网友:
LED安装有创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交流电流实测是0.41mA
交流电的功耗到现在我也不会算

有便宜的功率计就买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便宜的功率计就买一个吧

小功率测不了。有人将LED指示灯功率测成了0.8W。实际0.2W。还不如用万用表测电流来算

网友:
可以,有空也做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便宜的功率计就买一个吧

有两个功率计
但是其中一个测量0.3瓦以下就测量不出来了
另一个更差劲,0.3瓦的测出来是0
所以便宜功率计不行的,至少这个东西的功耗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这个电路,电容不耗电,我觉得就用0.358mA×1.762V≈0.63毫瓦,再加微量的损耗,所以基本不耗电。

网友:
还不如用一只电阻、发光管装到插座里边去呢。

网友:
给0.1uF的电容并个泄放电阻吧,免得电着。

网友E:
这个电路好像可以带好几个LED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好像可以带好几个LED

一百个串联都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