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咸鱼买的电视游戏机20000款游戏拆机,如何改成硬盘装游戏

楼主(2023-10-15):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成硬盘装游戏的方法吗?他是内存卡的感觉速度不够快

网友A:
游戏主机这么小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游戏主机这么小巧?

这玩意本身应该是个投屏器,跑的linux系统,是可以改游戏机的

网友B:
不如直接用模拟器

网友:
这游戏机感觉像玩似的

网友C:
模拟器的问题,应该不是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的问题,应该不是卡的问题,

我把所有游戏拷贝到电脑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用模拟器

这个支持6种模拟器集合了

网友:
卡是不是硬件本身问题

网友:
换一张好点的内存卡试试

网友:
换个快点的内存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