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kepu无刷电钻价格真香,就是自带充电器垃圾,我自己改电压弄一个

楼主(2023-10-15):
pdd上买了个kepu无刷电钻,各方面满意,尤其是价格方面,用了13元券后,106包邮,一机,一电,一充,一塑料盒,附送一些配件
同心度很不错,就是噪音大了点,电池外壳很糙,回收塑料做的,但是在这个价格上,它没有缺点!

扭矩调节的设计,反正手握着拧会卡手指,得用手捏着拧,习惯了也就好了

电池是2000mah,5电芯,反正我用的不多,选这个正合适

充电器拆解,这电路,嗯,果然...这用毛坯形容不过分吧?
恶补了一下充电器相关的知识,至少有个lm358转灯电路才算勉强凑合,于是我把手里所有的串联充电器都拆开看了,嗯。。。
反正直接扔了5个
接下来就是买充电器呗,各种找,没有太合适的,差的看不上,便宜的没拆机图
朋友推荐一个,内部还不错,买1A的,挺合适,商家来一句,没货,2A起步,30包邮
果断放弃,反正不舒服
正好翻出一个没用的充电器,记不住是配什么设备用的了,29.4v

测测电压

这电压也不准啊,差评,拆了!

比毛坯强,但是不算精装,电流不大,要求不能太高不是,凑合用了

电路还行,有LM385做转灯电路,旁边有431能调节电压,改!
然后一顿操作猛如虎,发现电压没反应
再想起前两天看有人弄基准,az431,丝印就是左下角EA1
唉,业务不熟啊

反正就是各种并联,凑呗,此处省略一小时各种焊接的工作量描述

这精度,满意了,线上再损耗点,完美,顺便,上面的翠绿小灯是后换的,原来的颜色不够靓

贴上标签,外壳粘上,夹子固定,胶干了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充电器

送的盒子,正好装满,完美收工!

网友A:
我是PDD买的同鼎的 73元无刷 用了2年多了  目前很满意

网友:
这颜色妥妥的博世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PDD买的同鼎的 73元无刷 用了2年多了  目前很满意

我最早看的是安固,样子不是很满意,颜色我更喜欢这个蓝色的,所以我还是选了这个
颜值还是很关键的,我可以加点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早看的是安固,样子不是很满意,颜色我更喜欢这个蓝色的,所以我还是选了这个
颜值还是很关键的,我 ...

安固的别买,我买过,两个月正反转开关坏了,要我自己承担运费寄回去修。叫他寄个开关都不愿意,2档是往前推的,经常打孔的时候脱档,空转。现在越来越严重,打孔的时候得用东西顶着,要不然就脱档空转

网友:
不怎地么样哪

网友B:
杂牌标2000不代表有2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牌标2000不代表有2000mah

哈哈,差不多就行,电池我有很多,有需求就直接换了,焊上就好

网友C:
其实原机带的充电器就挺好的,专用的充电芯片 。转灯是由芯片控制,转灯直接控制开关电源切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原机带的充电器就挺好的,专用的充电芯片 。转灯是由芯片控制,转灯直接控制开关电源切断输出。 ...

我信你个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信你个鬼

看看你那个转灯双色 LED 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D:
这种薄电池充电电流2安培大了点,特别是天气热的情况,不够安全,建议还是用原来的,家里用着什么急呢。而且这种便宜货的电池容量达不到2000mAh,能达到1200mAh就不错了,用原来的充电器也不需要充太长时间的,加大充电电流意义不大。

网友E:
这种是大钢炮,等我的小钢炮到手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是大钢炮,等我的小钢炮到手再拆了

今天有个师傅过来,我看了他的电钻,就是这种4电池的,手感不行啊,完全拿捏不住
体积确实小点,但是我感觉容易脱手吧,没实际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那个转灯双色 LED 是从哪里来的。

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看了看芯片,还真的是
电池充电管理芯片GG1082找了pdf,果然是专用芯片
那就把它再装起来,调整下反馈电阻,电压准一点就行了
真没想到啊,现在芯片已经这么牛了

网友:
大艺口的电池啊(⊙o⊙)买钻就行。就是赚电池钱。自己弄的电池比这个电池好多了。10电池40。壳板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那个转灯双色 LED 是从哪里来的。

把芯片旁边那个301k电阻改小一点,各种拼凑,反正是弄好了
这个电压肯定没问题,这样就有两个充电器了
感谢大佬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薄电池充电电流2安培大了点,特别是天气热的情况,不够安全,建议还是用原来的,家里用着什么急呢。而 ...

扔掉的那个自带充电器改好了,但是实测充电时候是8.5瓦左右,电流400mA这样
确实低了点,当个备用的吧

网友:
73买的裸机  好像还反了2元  这个样子的现在有好几个版本的电机   这款是适中的  还有一款电机小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