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真的能把人折腾死

楼主(2023-10-15):
起因是想在树莓派RP2040上用带lvgl的micropython,lvgl提供了一个开源的lv_micropython项目但是没提供编译好的固件,需要自己编译,于是开始折腾。

据说要成功编译lv_micropython的前提是先能成功编译micropython,而micropython的编译需要在linux环境下但是我没有,又不想去装vmware之类的虚拟机,研究了一番之后发现cygwin这个软件,原理不同于虚拟机,它是在windows上提供了一层转换层,可以让linux上的源代码在windows上编译运行,一通捣鼓安装了各种需要的软件之后编译报错,折腾了好久搞不定只好放弃,转而尝试安装ubuntu虚拟机。

先vmware装了个16.04版本较老的,装好之后进去编译发现又是各种错误,主要是缺少各种软件,于是把缺少的都装上,再编译还是报错,不过这次是报语法错误,网上搜了一通之后发现可能是系统自带的gcc等软件的版本太低了,于是又研究怎么把软件的版本换成更新的,折腾了好一通之后总算是编译成功了,于是信心满满的把lv_micropython的源码搞下来开始编译,没想到又开始报错。。。就是下面这错误,这是我后截的图

一看是一个语法错误,我怀疑是不是gcc的版本还是低了,因为之前最高只能更新到gcc9,没法再升只能换新ubuntu版本了,注意到报错语句前面是一个gen_mpy.py文件,于是考虑是不是系统自带的python3.5版本太低了,先把python卸了装个更新的试试?一通操作把python卸了,再装的时候发现连装软件的命令都没法执行了,说是这些命令需要用到python的某些依赖,python又被我卸了,啥都装不了,系统被我搞废了。。。

没办法只能装新版本的ubuntu了,没敢装最新的装了个21.04的版本,结果这个版本装完后进去就时不时的报错,装新软件也报错装不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真是日了狗了,一气之下删了重新装18.04的版本

18.04版本装好后先主动安装各种软件,GCC版本也装了个11.4的,算是比较新的了吧,arm-none-eabi-gcc的版本也是最新的,结果一编译还是报错,就是上面那个截图,试了编译micropython没问题,但是lv_micropython就不行,于是怀疑是不是还是python的问题,系统自带的是3.6的,我想给装个3.8的,这次学乖了没敢卸载自带的,于是直接安装结果又报错:

意思就是各种依赖不满足不让装,妹的删又不能删,装又不让装,这还让人怎么玩?为什么linux系统这么麻烦呢?

又研究怎么把高版本的python装上去,似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下载python的源代码回来自己编译一个,我去,一看到编译我就害怕。。。没办法只能再试一下,好在编译过程很顺利没出问题,在编译了一个python3.9.2版本并代替3.6版本之后,lv_micropython的编译终于成功了!!!

过程真的是太艰难曲折了,这里把编译好的固件放上来,有需要的坛友就不用再像我一样费力折腾了,直接拷进树莓派的板子里就可以用了:

网友A:
说明玩得少了,你要是玩个三五年就不会这样说了,反正看热闹的不嫌事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玩得少了,你要是玩个三五年就不会这样说了,反正看热闹的不嫌事大... ...

这么逆天的系统难怪推广不起来,根本就一点都不好用,装个软件都麻烦的要死

网友:
我现在正在用linux系统回复你的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逆天的系统难怪推广不起来,根本就一点都不好用,装个软件都麻烦的要死 ...

Linux/UNIX这些东西要是用起来方便又容易,早就和win以及iOS分治天下了。学习成本太高,应用方面相对太窄,所以一直太小众。

以前有个UNIX的笑话,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人机交互,不存在的

网友:
各种依赖能把人搞疯

网友:
要不试试archLinux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逆天的系统难怪推广不起来,根本就一点都不好用,装个软件都麻烦的要死 ...

安卓也是Linux

网友:
主要 是很多关键问题的讨论都 是国外的人进行的。锅内大环境不行啊!
LZ问题可能 是依赖源受下载速度限制没有安装完整;比如github的下载速度低到一程度都 会自动放弃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逆天的系统难怪推广不起来,根本就一点都不好用,装个软件都麻烦的要死 ...

装软件其实挺简单,基本都是用yum install...

网友:
只要还健在有兴趣可以试试红星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UNIX这些东西要是用起来方便又容易,早就和win以及iOS分治天下了。学习成本太高,应用方面相对太窄 ...

在编译了一个python3.9.2版本替换掉原来3.6版本之后,问题终于解决了,太难了。。。

网友:
也有相同经历,不过近年比较少折腾了

网友:
现在的安卓跟linux的差别已经相当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装软件其实挺简单,基本都是用yum install...

然而WIN安装软件只要鼠标点两下,相比之下确实Linux很不人性化,至少我试了三四次真的撑不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然而WIN安装软件只要鼠标点两下,相比之下确实Linux很不人性化,至少我试了三四次真的撑不住了 ...

一样的,如果下载对应的二进制文件也是一键安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如果下载对应的二进制文件也是一键安装的...

我知道,苹果甚至可以一拖就用,可是大家毕竟还是习惯“免费”的Win,系统是很方便,可是BUG也多的头疼

网友D:
树莓派还要编译成uf2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树莓派还要编译成uf2文件

编译成功后会生成3个文件:一个bin文件,一个elf文件,一个uf2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苹果甚至可以一拖就用,可是大家毕竟还是习惯“免费”的Win,系统是很方便,可是BUG也多 ...

生态,生态,生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