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电机重绕线圈提高转速

楼主(2023-10-15):
网上买了俩280电机,图片上说3v12600转,实际转速明显达不到,三块钱懒得退。能不能重绕线圈提高转速。单节锂电供电,不知用多粗的铜丝,绕多少圈合适

网友A:
盲猜用在桌面吸尘器上是吧  ,搭配的原装电机很暴力,可是碳刷寿命很低     没用几次就坏了     目前想找可以替代的37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用在桌面吸尘器上是吧  ,搭配的原装电机很暴力,可是碳刷寿命很低     没用几次就坏了     目前想找可 ...

这都被你猜到了

网友:
重绕原来一样粗就行,线圈绕满就行了。

网友:
有卧龙之地必有凤雏啊!
楼上两位真的很棒!

网友:
280散热不行,用了没两次碳刷就损耗玩了,整一个玩具,还是需要上370电机,外观一致,可以直接替换,看了几家   单电机4块左右  可是运费也要7-8块,算下来一个电机12块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