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up19双贴板子,和单贴板子,家人们谁懂啊

楼主(2023-10-15):
其实我最想问下那位eboy的小和尚大佬
我知道他懂

这个up19最大支持多少ce啊
上次贴了个单贴那个板子,主控是bb  后面听大佬说要专门的工具才行

另外  麻烦玩过的大佬推荐下  比较合适的颗粒,比如32g  mlc   slc,  毕竟经典主控,整了几个来玩

楼主:
好吧  但贴的换了主控   一次成功

网友A:
UP19主控本身是支持8CE的,但是常见的板子基本都是4CE布线的。19BB是相对19BD 19BE来说不好量产,19BB也不是非要用那一个版本其它版本的工具我也用过可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19主控本身是支持8CE的,但是常见的板子基本都是4CE布线的。19BB是相对19BD 19BE来说不好量产,19BB也不 ...

大佬终于出现了  好的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B:
我也有个up19.颗粒是拆的苹果4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up19.颗粒是拆的苹果4硬盘

6666

楼主:
经验证,这个双贴也是支持8ce

网友A(2024-08-02):
引用 楼主:
经验证,这个双贴也是支持8ce

这个双贴板子我看了布线是8CE的,你后面有没有换主控?疑似PS2251-50-F(4ce),支持 PS2251-50-7(8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双贴板子我看了布线是8CE的,你后面有没有换主控?疑似PS2251-50-F(4ce),支持 PS2251-50-7(8ce) ...

没注意主控,双贴那个和k1503大佬画的那个板子都是支持8ce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注意主控,双贴那个和k1503大佬画的那个板子都是支持8ce的

K1503画的写保护板子我打板了,我知道板子是8CE走线但是我双贴的JCME2认不到第二片,我怀疑我上的主控不支持8CE,群联标的PS2251-50有-F和-7两种尾标的主控,我想问你的是你确定支持8CE的你用的是PS2251-50-7这个主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503画的写保护板子我打板了,我知道板子是8CE走线但是我双贴的JCME2认不到第二片,我怀疑我上的主控不 ...

我图片上的都支持8ce  写up19的也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图片上的都支持8ce  写up19的也支持

PS2251-61-5支持8CE么,我搞了几个双贴板子,我看了是8ce布线。贴俩4ce的tsop颗粒,mp工具只能开出来1ce容量。用ST工具短接rom能看到8ce,开出来后再看就剩一个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2251-61-5支持8CE么,我搞了几个双贴板子,我看了是8ce布线。贴俩4ce的tsop颗粒,mp工具只能开出来1ce ...

没玩过这个

网友D(2025-04-19):
大佬,用的固件是啥啊?可以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用的固件是啥啊?可以发一下吗?

选4k的不就行了,工具里面有的。不明白建议去看下教程

楼主:
这里写的几k就选几k的固件,工具到处都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写的几k就选几k的固件,工具到处都是

我选的就是4k的,burner选的是BN50V3108KM和firmware选的是FW50FF01V30424,但是会报read onlypage,选了其它的固件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选的就是4k的,burner选的是BN50V3108KM和firmware选的是FW50FF01V30424,但是会报read onlypage,选了 ...

另外一个也选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