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注单手快拆批头杆

楼主(2023-10-15):
维拉那种单手快拆批头杆,还有其他牌子是那种设计的嘛?  维拉得太贵了

网友A:
这配件好一点的比一台普通扭力起子都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件好一点的比一台普通扭力起子都贵了

是啊,但是那种的批头杆真的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是那种的批头杆真的很方便

所以我宁愿多花点钱买个扭力起子也不要这种配件,你买配件应该装在带夹头的充电钻用吧?拧紧螺丝还行,松螺丝夹头也会跟着松,这快装配件也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宁愿多花点钱买个扭力起子也不要这种配件,你买配件应该装在带夹头的充电钻用吧?拧紧螺丝还行,松 ...

也不算只用到充电钻上面,最近在改装螺丝刀,就是把螺丝刀原来的批头杆更换成想要的。 螺丝刀那批头杆更换批头要两只手配合,更换这个就可以单手更换批头了。 也类似于原装维拉螺丝刀那种

网友:
我在轴里放了个弹簧 也有弹出效果 不会放动图

网友B:
汉普  机械紧锁式快松接杆  40元左右。三珠自锁,比wera的单珠锁得更牢固,装卸感觉没wera的顺畅,比wera长一点

网友:
看看这个

YARIKI雅瑞克

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_u=f3gmjt00330&id=652652591735&skuId=4876418358732

网友C:
世达有款气动批头套装,里面的转接是单手自动弹出的

网友:
100多买维拉螺丝刀 817R 然后把手柄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汉普  机械紧锁式快松接杆  40元左右。三珠自锁,比wera的单珠锁得更牢固,装卸感觉没wera的顺畅,比wera长 ...

嗯,去搜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世达有款气动批头套装,里面的转接是单手自动弹出的

好的,我去搜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汉普  机械紧锁式快松接杆  40元左右。三珠自锁,比wera的单珠锁得更牢固,装卸感觉没wera的顺畅,比wera长 ...

汉普的如果是锁那种没卡槽的短头还可以,如果锁有卡槽的批头。很松的。

网友:
老a有款,你查查看看

网友:
博世有,我买了一套就放在电起子工具箱里,很小巧

网友:
三珠自锁,单手操作。更喜欢那把树脂浇灌的,手感不错。

网友:
维拉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