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粘珍珠用什么胶?

楼主(2023-10-15):
夫人的珍珠耳钉坏了,扔过来叫修理一下,不会也得会啊,发现是耳钉上的钉杆与珍珠脱落了,心想这还不容易吗?一滴502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就再来一滴,事实打脸太快了,珍珠上的小孔太小了,502滴在上面根本进不去,孔内有空气啊,而且502凝固的也太快了,担心粘在珍珠上刮不下来岂不掉的大?结果502根本就不粘珍珠,502凝固后从珍珠上轻轻一剥,胶皮完整脱落,比端午节剥咸蛋还容易,虽然没粘好钉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损坏珍珠,要知道这么大颗又这么圆的珍珠可不便宜啊。

任务还得完成啊,试试704吧。

珍珠与钉杆脱落,珍珠中间小孔太小了

704上场

怼着中间那小孔用力吧,希望能内射

钉杆上也涂一点

插进小孔,抽送三百回合,边旋转钉杆

就这样吧,擦洗干净,静静的躺几天,看看能不能成功受孕,不是,是受力。

网友A:
有种工具叫鼠尾。再说用502怕水,有水容易脱落,用油性胶水就行,401也不错,一般用红包买的那种所谓电焊胶水也行。我就用电焊胶水粘的眼镜鼻架(上面的小螺丝断了)效果很不错。

网友:
粘手机屏的T8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工具叫鼠尾。再说用502怕水,有水容易脱落,用油性胶水就行,401也不错,一般用红包买的那种所谓电焊胶 ...

鼠尾买胶水都有送一根。

网友:
这种胶水,会不会引起皮肤接触过敏炎症反应?我记得牙科有种胶,对紫外线敏感,照射后固化,对人体安全

网友:
紫外固化胶试试

网友:
紫外光不容易照射到里面。

网友B:
听说有一种UV胶,涂好胶水紫外灯一射,就很硬,还没有胶水痕迹,也叫无影胶

网友:
应该是什么胶高手回复一个

网友:
应该是什么胶

网友:
粘玻璃茶几用的 无影胶 不错。。。。

网友:
用UV胶应该也可以,紫外线强一点可以穿透过去固化。再不济就用结构胶

楼主:
先就手边的胶试试,特意买胶既没把握又不划算。

网友C:
在首饰厂里一般都是用透明环氧胶。

网友D:
我用AB胶粘的也没脱落啊
楼主最后一张图是插进去拔不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AB胶粘的也没脱落啊
楼主最后一张图是插进去拔不出来了吗?

插进去等胶干,今天拨了一下,704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首饰厂里一般都是用透明环氧胶。

看来只能买点环氧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有一种UV胶,涂好胶水紫外灯一射,就很硬,还没有胶水痕迹,也叫无影胶 ...

不是听说,某宝搜即可,粘接这东西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买点环氧胶了

509透明环氧AB胶,很好用的。什么都能粘结。很方便。几块钱还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