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耐过充过放,可是为啥好多镍氢电池都充不进电了呢:(

楼主(2023-10-15):
一充就满,一用就没电,
不是说镍氢电池扛草么,

为什么这么不耐用

网友:
粗制滥造的电池吧

网友:
耐过充过放的是镍铬,不是镍氢,镍氢过放会导致不可逆的损害

网友A:
镍氢电池比较娇贵的,必须使用智能充电器防止过充。更多情况是放坏的,就是放在那里不用,自放电导致电压过低损坏。目前只有enloop好点,汤浅也质量不行。

网友:
内阻太大了,只能去垃圾桶了

网友:
镍镉电池耐过充过放

网友B:
建议不用镍氢充电电池,用一次性1.5V的电池,理由是充电电池如果一年用的次数很少的话,最麻烦的是要记得维护电池,充电电池长时间存放不维护充电的话,基本都是过放导致可用容量下降,电池活性降低,直至坏掉。而且镍氢电池的满电压为1.2V左右,对很多用电器并不友好,充满的电池用不了多久就报警电压低,或导致用电器自动关机,这是我用过镍氢电池的心得。用回1.5V一次性电池什么烦人的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用镍氢充电电池,用一次性1.5V的电池,理由是充电电池如果一年用的次数很少的话,最麻烦的是要记得维 ...

一次性电池漏液是最蛋疼的事。不过一般混论坛的能改锂电都改锂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比较娇贵的,必须使用智能充电器防止过充。更多情况是放坏的,就是放在那里不用,自放电导致电压过 ...

enloop是不是也不耐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用镍氢充电电池,用一次性1.5V的电池,理由是充电电池如果一年用的次数很少的话,最麻烦的是要记得维 ...

用镍镉是不是比镍氢靠谱

网友C:
有个好点的充电器也很关键

网友:
现在的充电电池质量和以前的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好点的充电器也很关键

充电器对电池寿命影响很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对电池寿命影响很大么?

不是,充完电耐用

网友:
先说一下现在所用的是什么镍氢电池和充电器。

网友:
会过放的用保护板或者一次性电池。
低自放电镍氢电池,储存放坏的我没有,充电充坏的不少,镍氢0.5C以上充电发热严重,过充就废了。

网友:
最麻烦的是要记得维护电池

网友:
真正的低自放镍氢电池,充满存放 2~3年是可以的。

若是 Eneloop 这样的低自放镍氢,充满存放5年,甚至放10年,也是可以的。

网友:
赞同17楼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