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最保守也是全广东首例!

楼主(2023-10-15):
今天试了一下新国标要求小电驴必须具备的“脚踏骑行”功能,骑了20米左右,就把脚踏干坏了!

立马把尘封多年的自行车锁踏翻出来装上,完美!

网友A:
骑什么不好去骑t90车重不讲,电机磁阻也大。根本非人设计。中大神车还勉强能骑一下

网友:
做工不是一个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骑什么不好去骑t90车重不讲,电机磁阻也大。根本非人设计。中大神车还勉强能骑一下 ...

便宜啊!才1900,比自行车都便宜。
按这个价格来算,原车配的肯定都是些非常次的配件,所以这个脚踏一骑就坏也在意料之中。我打算坏了就升级、坏了就升级…。只要车架、电机、控制器不坏就行。

网友B:
我的也断了一个,踏板螺纹滑了

网友:
这个脚踏是政策的产物,而不是人体工学的产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断了一个,踏板螺纹滑了

如果所在城市交警管得不严的话,直接连曲柄一起拆掉算了,我在广州这个战斗的前沿城市没办法而已。

网友C:
小地方一般都是全拆掉的,包括链条啥的,这种东西嘛不说也罢,反正咱也决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地方一般都是全拆掉的,包括链条啥的,这种东西嘛不说也罢,反正咱也决定不了 ...

我也好想把链条拆掉的,因为飞轮转起来沙沙响,下雨过后还会有牙齿咬到沙子的感觉,前面的牙盘和后面的飞轮还不在一条直线上,真怕飞轮会散架了把电机线给绞断了。

网友:
电焊胶,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D:
留着脚蹬吧,上坡时蹬几下,对电池电机控制器都好,还能健身

网友:
专家规定的,必须要常常试试

网友:
这个只是装饰罢了

网友:
广东十八线城市就是为了上个牌零时安装上去,过后就拆掉变成电摩 了

网友:
在不禁摩的小城市,我没有选择油车(以经骑报废一张跨骑),而是选择了小电摩(踏板才是最终归属),72伏36.3安时石墨烯铅酸电池,1200瓦电机,真实速度65码,续航150,2.6度电,日常通勤代步足矣

网友:
哪个脚踏是让你拆的不是用的,新国标太坑了,质量不如以前了

网友:
能拆还是拆了吧,留着这玩意纯粹是个安全隐患,说不定哪天把脚卷进去了

网友:
也想买一辆电动车,不知道多少伏的不需要驾照

网友:
你不会骑电动车还穿锁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着脚蹬吧,上坡时蹬几下,对电池电机控制器都好,还能健身

这种款式的车子,想用脚蹬几下减轻一下电机负荷基本不可能的,我拼了命的骑,速度也就跟下车推行速度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