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说用HDTune扫坏道不靠谱呢:(

楼主(2023-10-15):
HDTune不是挺专业的硬盘软件么,
为何用它扫盘不靠谱呢

用HDTune全盘扫描,全绿,这结果也是不可信么
那用什么软件扫坏道才靠谱呢?

网友A:
那个只是响应时间不是很准

网友:
还行吧,全绿没用,慢扫,还要看延迟时间图。。。
配合SMART也差距不大了。。。

网友B:
原理上来说,HD是通过驱动的,也就是经过了操作系统一层,响应速度和抗干扰能力比较差,而MHDD和V是通过13中断直接和硬盘交互,会好很多。其实平时只是检查下一般的硬盘有没有坏道啥的直接看SMART健康信息就行了,没黄的一般不用再扫,黄了的话也不用扫,这种盘只能当下载缓冲盘用了,个人用户不需要太纠结这种问题。

网友:
好用的Victoria

网友:
PC3000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只是响应时间不是很准

HDTune勾掉快速扫描,响应时间也不准?

网友:
我用diskgenius,做个参考就行,只要扫不到坏到就行,纠结没意思

网友C:
只有不靠谱的人,没有不靠谱的工具,哪怕地上捡块石头,也能能为靠谱的工具,关键看你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不靠谱的人,没有不靠谱的工具,哪怕地上捡块石头,也能能为靠谱的工具,关键看你怎么用 ...

HDTune测读写速度是可以的,测坏道是不是结果不靠谱

楼主:
PC3000是不是非常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来说,HD是通过驱动的,也就是经过了操作系统一层,响应速度和抗干扰能力比较差,而MHDD和V是通过13 ...

Victoria也要进windows才能用,也需要经过操作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ctoria也要进windows才能用,也需要经过操作系统?

不是,V有两个模式,用端口模式就不经过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V有两个模式,用端口模式就不经过操作系统

你用的哪个版本Victoria?
V在wepe中是不是会运行出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哪个版本Victoria?
V在wepe中是不是会运行出错?

最新的,不过我一般不用v,v扫描不如MHDD,扫描用MHDD,修简单坏道用DG。PE下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不过我一般不用v,v扫描不如MHDD,扫描用MHDD,修简单坏道用DG。PE下没试过 ...

扫描用mhdd,那什么时候用v呢

网友:
用过几次 感觉还行 如果测试有问题 那肯定是有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经常关注关注smart数据即可,对于硬盘有没有坏道,不管用什么工具扫描一次都比较费劲,毕竟现在硬盘都太大了,找靠谱的商家购买,或者购买后第一次用工具扫一下即可,后面就直接关注smart即可,告警了就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