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江西43岁万分着急男跪求AD70/015z-0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3-10-15):
修理地磅有三个数字传感器被雷击了,拆下传感器里面的小电路板发现进入的10伏电源正常。里面DC/DC贴片10变五伏电源芯片发热严重。直接用电脑电源的五伏给这块小电路板供电发现一14脚的贴片集成电路发热严重。
另还有一八脚贴片也烧了,但查到是一普通变换芯片可以方便搞到。

在淘宝查到有这集成电路卖。
因不知道这芯片是不是带程序的芯片不敢下单,现前来数码之家的高人求告知这是什么芯片

太难了,小小电路板

网友A:
电子秤专用ADC,并不是单片机,里面没有程序: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ets/AD70_015_cn.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秤专用ADC,并不是单片机,里面没有程序: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ets/AD70_015_cn.pdf ...

快枪手

绿猪:我就是这么快

网友:
2楼的结果是对的,是一个模数转换芯片。

网友B:
这电路板的保护可是够全面的,是用在那上面的?

网友:
AD的芯片不便宜

网友:
数转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秤专用ADC,并不是单片机,里面没有程序: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ets/AD70_015_cn.pdf ...

不对呀,我那上面是20脚,你这个才12个脚。虽然脚对不到,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类型,但还是谢谢高手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呀,我那上面是20脚,你这个才12个脚。虽然脚对不到,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类型,但还是谢谢高手帮忙 ...

你标题里问的不是这个芯片?你自己看看标题,然后数数这个芯片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板的保护可是够全面的,是用在那上面的?

地磅数字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对呀,我那上面是20脚,你这个才12个脚。虽然脚对不到,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类型,但还是谢谢高手帮忙 ...

啥眼神啊,14脚,一边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标题里问的不是这个芯片?你自己看看标题,然后数数这个芯片的引脚

啥,还有一个片子那。。。坛子这刷新啊!!!崩溃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眼神啊,14脚,一边7。

他第一句话就说可编程,那我买来是不是要编程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眼神啊,14脚,一边7。

谢谢你,我看错了,他第一条写明了可编程,是不是我要先编程才能用

网友:
可编程“滤波器响应”,意思是响应速度可以改
--------------------------------------------------------------------
该器件具有两个滤波器响应选项。16.7 Hz更新速率对应的
滤波器响应提供出色的动态性能,建立时间为120 ms。10 Hz
更新速率对应的滤波器响应提供优于-45 dB的阻带衰减,有
助于抑制称重传感器的低频机械振动。这两个速率下均可
实现50 Hz/60 Hz同时抑制。

网友A:
通过某个引脚的高低电平实现“可编程”
---------------------------------------------------
滤波器选择引脚。
FILSEL为低电平时,选择快速建立滤波器。更新速率设置为16.7 Hz,滤波器建立时间为120 ms。
FILSEL为高电平时,选择高抑制性能滤波器。更新速率设置为10 Hz,滤波器建立时间为300 ms。
使用此滤波器时,阻带(高于f
ADC)衰减优于-45 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某个引脚的高低电平实现“可编程”

滤波器选择 ...

万分感谢,我以为要像8051一类的芯片要编程。看来淘宝买来直接装上应该能用,前提是其他的芯片没被雷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第一句话就说可编程,那我买来是不是要编程才能用

AD70没事。

你那个20脚比较麻烦,好像瑞萨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