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海鲜市场买的A311D盒子

楼主(2023-10-15):
一直想给老家买一个好一点的电视盒子,逛海鲜市场的时候看到这个A311D的盒子4+16G,据说和S922X性能差不多。

不过遗憾的是百兆网卡,不过当电视盒子来说差不多够用。
拆开来看看,有点点遗憾的是盒子维修过,飞了两条线,卖家当时没说,挑HDMI线。不过晚上连续开机播放视频一晚上也没啥问题。
全铝盒子,没留散热孔,不知道夏天能否扛得住,不行的话,还得自己打孔。拷了一个少女时代的4K120帧的测试视频播了一下,卡成狗了。
没其他的4K视频测试,也不知道4K60帧的能不能正常播放
还不如我的N3700流畅,虽然N3700也是幻灯片,但是至少快一点点。

主板带一个散热风扇,用软件关机了风扇还转。

背面飞了两条线,是给USB的,看了一下,应该可以不飞那么远的。下面还有一个芯片。搞不懂卖家为啥飞那么远。

就是下面这个钽电容上面的六角芯片,我按最下面图上前面标注的usb接口去量了一下
两个USB的数据线分别在六角芯片的四个角上,

网卡也不是5G的,也就能用吧

好像带OTG,但是没试过

晚上拍的特意看一下是不是A311D的CPU

懒得把硅脂清理干净了A311D,用来做电视盒子反应还行。

海鲜市场找到的一样。

网友A:
不要买山寨盒子,不要买外贸盒子。

那配置,可能没一样是真的,

不如老老实实的买个斐讯T1,营运商送的盒子实在。

所以这盒子到底哪个参数是真的?

还有播放视频要找有硬解的播放器,比如MXplayer。

网友B:
机房调整后图片卡出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买山寨盒子,不要买外贸盒子。

那配置,可能没一样是真的,

t1现在太老了吧,比较出名也比较贵

网友:
安卓开发版啊,一看就是某些工业设备用的,打孔就免了,进灰严重,这种工业级设备很耐用的,基本上就是24小时不关机,常年运行的

网友:
基本没什么用途了

网友:
这板子布局好奇怪啊,跟一般电视盒子完全不一样

网友:
感觉中国移动送的那种盒子已经够用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C:
料挺多的,看4k卡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房调整后图片卡出翔

我还以为我的5g是假的,原来是换了机房

网友:
还带风扇,发热很大吗

网友:
a31的,现在的apk不能用,只用tv版的可以用,也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料挺多的,看4k卡不好

4K120帧的视频,用我的古董I5 3230M都卡。何况ARM的盒子

网友D:
真是开发板改的,这接口真多,,100块那就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买山寨盒子,不要买外贸盒子。

那配置,可能没一样是真的,

用CPU-Z检测了的确是A311D(Cortex-A73x4+ Cortex-A53 x2)六核处理器性能比T1的S912 8*A53的还是要强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开发板改的,这接口真多,,100块那就超值了

100买不到。有点小贵

网友:
服务器换机房了吗?换了之后图片加载就很慢很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