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使用了27年的老美的FS40A电风扇保养和换电容

楼主(2023-10-15):
这台美的FS40A老风扇生产日期是1996年的,距今已经27年了,整部风扇除了转速有所下降外,各项功能都正常,质量非常好

当年的美的牌子采用的是“MD”标志,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见过

广东顺德美的风扇厂,也就是目前美的电器的前身

拆开机头,所见塑料件完全没有老化,磨损也不大,当时用料真是没得说的

底坐都是用整块镀锌铁板打造而成,只有少许生锈

风扇叶片无变形老化

电源插头的LOGO

这颗定制的MD启动电容经历了27年的考验,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出现怀孕现象了

实测电容容量只剩下0.857U,虽然风扇还能使用但风力已下降一大半了,更换新电容后完美恢复其性能

网友A:
二十七年!!如果全国人都像楼主这么苟,多少电风扇厂早关门啦。

网友:
给异步电机转子打孔安装磁钢,最大档异步启动,达到同步转速后发热小很多。或者改外转子无刷电机,电源和PWM调速板,置换成风扇自带转轴,摇头定时不受影响,多了无级调速微风档。

网友:
我们家有台10+的美的,已经改无刷电机了,扇叶是真不错的,三片大叶子的软材料那种。就是塑料件开始泛黄老化了。

网友:
这算后期的了,我的78年买的菊花92年买的海鸥落地都是400毫米的,都是金属扇叶,贼沉,至今好用

网友B:
当年美的做工还是很扎实的,更早的华生也有还在用的,今后直流风扇会多起来,不过质量这方面不好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十七年!!如果全国人都像楼主这么苟,多少电风扇厂早关门啦。

老家还有一台1980年生产的三峡台式电风扇还在正常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美的做工还是很扎实的,更早的华生也有还在用的,今后直流风扇会多起来,不过质量这方面不好说 ...

直流变频电机主要是节能、省电。一般来说,不到14瓦的风力抵得上交流电机约45瓦的风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家还有一台1980年生产的三峡台式电风扇还在正常使用呢。 ...

你家每一年都加机油维护保养吗❓❓

网友:
新买的钻石16寸落地扇还是金属扇叶。
美的MD标志是1999年前的了。有一把壁扇97年的还能用。连外壳模具都换了替换件没了。美的塑料扇叶会裂,轴孔里开裂。

网友:
这标识果然够老
塑料质量真好

网友:
早期的风扇应该是铝合金外壳

网友:
使用了27年的电风扇质量真不 错

网友:
MD,自行脑补,国骂

网友:
美的风扇质量不错,启动电容有些鼓包,换个就恢复活力了。

网友:
美的,就是胶扇叶

网友:
92还是93年家里买了台美的落地扇也是这外观的,除了网罩是5个卡扣的其它完全一样。

网友:
美的当年就是靠做电风扇起家的

网友:
电容怀孕了

网友:
以前的风扇电机、塑料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