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博士的铅酸充电器,另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10-15):
路过废品站,老毛病又犯了,随进去逛了逛,捡了一个台铃48V20A的充电器,一个博士的60V20A的,一个24V2A的,更消费十元,回来试了下台铃充电器线断了没坏,24V2A的有输出,但电压不停跳变,博士的拆开一看炸了,小亏一把,看博士的做工挺好的,忍不住想修一修,技术有限,特来请教坛友们,目前测量保险坏了,开关管坏了,一个15欧姆的电阻炸脱皮,整流桥和芯片测量没短路,不知道坏了没?请教坛友们指点一些维修思路,还应该检查哪些内容,把坏的这几个零件换上会不会在炸?
这充电器是爱玛的,做工真不错,是我拆过的里面最好的了,很值得修一下,目前开关管SLF10N70C击穿了,与开关管某一角相连的电阻炸了

反面电源芯片NE1118B,测量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A:
这个充电器不太像是博世的啊  倒像是电动车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不太像是博世的啊  倒像是电动车的充电器

这个是博士给爱玛代工的60v20a的铅酸电池充电器

网友:
这个感觉做可以的。

楼主:
来个大佬给点维修思路啊,就这样废弃太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个大佬给点维修思路啊,就这样废弃太可惜了

没有驱动变压器99.9%控制芯片坏。。。

要把尖峰吸收,PWM IC MOS全都检查换了,整流桥也有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输入串个灯泡测试安全点

网友:
烧了保险的话,必烧mos管,驱动芯片,驱动电阻,电流检测电阻,这几样全拆了后接个白炽灯观察下灯丝是不是亮下后熄灭,可能后级没短路的了,换了这几样后再接灯泡测试电流。

网友:
前级覆灭了,全换了

网友:
开关电源,说简单,高手跟玩似的;说不简单,维修小白难于上青天。

网友:
所有坏的原件换上,灯泡大法尽管试

网友:
老站有个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86816

楼主:
大佬我那老站上不去了,不知怎么搞的总提示密码错误,能不能麻烦描述下讲的是什么?

网友:
不懂就真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大家一致通过修不了,就又回回收站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感觉做的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博士给爱玛代工的60v20a的铅酸电池充电器

二楼的眼睛太厉害了

网友:
这充电器居然带可调电阻 少见

网友:
估计坏的零件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