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这个电池充电器能用不

楼主(2023-10-15):
麻烦问下,这个充电器,
是AA-AAA电池带的充电器,USB接口的,电池端空载电压是4.5左右,接入电池充电电压是1.7V左右,这种充电器能用吗??

网友:
这个是不是充电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
你这光给看个背面是人猜呢,我猜是大概率不支持1.2V的

网友:
傻瓜充电器最好别用

网友:
先别用,万用表量一下吧

网友:
估计是电阻限流、发光管整流的脉冲傻充,难道直接220V AC输入不怕触电?

网友:
傻充,肯定是买玩具送电池和充电器,能再利用的只有外壳

网友:
小电流傻充,不挑电池,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那头应该是个USB插头……简单电阻限流的1.2V充电器板子,我猜的,猜错了我不负责

网友:
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
不怕伤电池你就用,否则买个好一点的。

网友:
先量一下输出看下

网友:
都不说来历怎么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应该有个变压器在插头端,照片没拍全貌。

网友:
只有电阻,没有别的原件,可以只用电池座加充电模块自己改一下。

网友:
看起来这么简单呢

楼主:
忘了说了,是AA-AAA电池带的充电器,USB接口的,电池端空载电压是4.5左右,接入电池充电电压是1.7V左右,这种充电器能用吗??

网友:
这哪有电路啊,都是电阻,咋看都不能用啊

网友:
这就是傻充啊,看着时间来充电,不要充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