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谁见过这样外形的NTC热敏电阻

楼主(2023-10-15):
    NTC热敏电阻一般都是深灰色扁体圆型,标注D-15什么的。近期修一台紫外线消毒灯,它的电源部分,市电输入竟串了一个长方体的元件,经理顺电路,它应该是串在市电输入的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其标注如下

    数字392,按常规理解应该是3.9K,可一般的热敏电阻没有这么大的阻值啊,下面一行T3,15A 250V,更让我迷惑,有老师见过此元件吗?敬请解惑。
长方体黄色是×电容,棕色小长方体是NTC热敏电阻,大的蓝色是压敏电阻,小的蓝色是ʏ电容。

网友:
虽说是魔力转圈圈,
但凭你描述这不就是保险吗,楼主看得太少了

网友:
就是保险,封装好的

网友:
T打头一般都是保险,保险电流15A,耐电压250V

网友:
保险啊,楼主小白

网友:
这网络真是20分钟还是虚的

网友:
我认为是保险

网友:
延时保险T3.15A250V

网友:
万变不离其宗,换个包装形式,楼主就不认识了?

网友:
这是保险丝

网友:
就不能好好的拍照吗?5.2的视力都看不清楚。

网友:
保险来的,日系用得多如索尼、松下等

网友:
刷新多次,图片看不到

网友:
多次刷新,看到了,失望,图片是糊的

网友:
真没有见过

网友:
比较少见,看看电路应该是保险

网友:
3.15A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