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着修一块直播补光灯的电源板

楼主(2023-10-15):
以前没认真修过开关电源,电源板坏了,都是直接换海鲜市场的拆机件,很便宜,基本不修啊

这块板子最开始是没有输出,前级有310V。当时怀疑开关管坏了,买了新的换上,直接炸了。

继续往后查,发现有个电源IC有短路

重新换了开关管,采样电阻,IC后,终于有输出了

赶紧接上OBC灯珠,能亮了,很高兴,但发现明显亮度不够,一测电压,虾米了!

后来又测了前级电压,还是很稳的310多伏

滤波电容看着也还好,这就不知道咋继续了,各位老师,给指点下吧。

网友A:
被维修水平所限,只能去购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维修水平所限,只能去购买新的。

是的,这种电源,海鲜市场2、30就有了,我买配件就花了小20了,还没修好。花费时间更是无数。有经验的老师,可能1小时就修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这种电源,海鲜市场2、30就有了,我买配件就花了小20了,还没修好。花费时间更是无数。有经 ...

买个同样的电源,分批倒板就知道哪个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同样的电源,分批倒板就知道哪个件坏了,

这是块定制板,找不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