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狭小缝隙中的元件怎么更换??

楼主(2023-10-15):
这个位置的元件怎么更换?
拆屏风险太大,直接电烙铁,也会很容易碰到玻璃。

补充内容 (2023-10-18 23:59):
只能补充,不能重新编辑了:
已经修复好了。方法是,用弹性材料(餐巾纸)把元件夹住,用镊子调整好位置,然后用特尖烙铁头焊接,搞定。

网友A:
图样图森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样图森破

只能看到预览图

网友:
一样一样,不知道是CDN的锅还是墙发威了...

网友B:
我一般是选择在电路板的另一面焊接更换

网友:
还是拆屏吧  就那么几个脚,不难,折腾的话风险更大

网友:
今儿晚上的论坛貌似网络有问题,网页打开非常慢不说,图片等几分钟才看到。
我看到第一个图了,这种情况我认为只能继续拆,因为电烙铁伸进去了也很难操作。

网友:
固定好用双烙铁一个焊一个角

网友:
是个屏敝罩吧

网友C:
是插接件吗?几个引脚,可以跳线

网友:
这个,怕是要把屏先拆掉比较好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选择在电路板的另一面焊接更换

这个板子是多层板,尽管东西并不多。
再一个,焊锡有点难化。至少350度才能化开。。。我平时都是325焊接,我的焊锡很流畅。但是,这个温度对这个机器的主板进行加焊的时候,发现根本化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插接件吗?几个引脚,可以跳线

贴片 两脚。

网友D:
直插件的,直接夹碎,在背面焊接新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插件的,直接夹碎,在背面焊接新元件

贴片元件,多层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贴片元件,多层板。

那只能拆掉屏幕搞了,这样简单一些,顺便也可以安装排孔插座,后面方便拆装屏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是多层板,尽管东西并不多。
再一个,焊锡有点难化。至少350度才能化开。。。我平时都是325焊接 ...

松香大法-------被拆焊处多堆一些松香水或软体,烙铁头上满有铅锡,对怂上去,一般都能化掉原锡。

无铅锡拆焊,基本上都需要350度以上才能化开,可以利用松香增加堆积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只能拆掉屏幕搞了,这样简单一些,顺便也可以安装排孔插座,后面方便拆装屏幕 ...

这个屏幕,拆下来很容易坏的 。。。。VFD屏幕。。。拆屏的话还不如不用蜂鸣器了。。。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屏幕,拆下来很容易坏的 。。。。VFD屏幕。。。拆屏的话还不如不用蜂鸣器了。。。哭。。。 ...

可以用加热台配合加焊低温焊锡试试,要不然就直接夹碎原来的配件,用细尖头烙铁飞线出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松香大法-------被拆焊处多堆一些松香水或软体,烙铁头上满有铅锡,对怂上去,一般都能化掉原锡。

补焊的时候就这样搞的。松香残留怎么去掉啊?酒精不能擦掉,,大块的用小刀扣掉了,还有薄薄的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