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航模电源,要求输入72V,输出12V,电流要求30A以上

楼主(2023-10-15):
各位神通广大的老铁们帮忙推荐一个电源,要求输入72V,输出12V,电流要求30A以上。需要带到外场给航模充电器使用。

网友:
72伏到12伏,中间60v电压干什么用?

网友:
这个电流难道是大锂电池?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买5个,输出并联,每个模块设置6A输出,5*6=30A,发热小,冗余能力强,炸了一个还有4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单板50A电流,输出要串联几个大功率肖特基防反灌

网友:
这是电动车降压给平衡充电器用吗,30a的充电器一般都是支持24v输入的吧

楼主:
我的车电压72V,有4度电呢。外场就是个大电源,降压给模型充电器使用,模型充电器要求12V电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车电压72V,有4度电呢。外场就是个大电源,降压给模型充电器使用,模型充电器要求12V电压就行。
...

模型充电器支持电压范围是多少,可以根据电压范围,调高一点电压,减小电流

楼主:
模型充电器输入电压一般在12-24直接,主流的充电器都在12v

网友:
买2个这样的开关电源并联一起用不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卖了一个420w的

楼主:
还有一个方案就行找个可以110V输入的开关电源,接72V不知道能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方案就行找个可以110V输入的开关电源,接72V不知道能不能工作?

有的可以启动,但是可能功率不足

网友:
有些开关电源70v可以正常工作了,选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A:
这个满足你的需求。还有支持14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满足你的需求。还有支持140v的

这价格我可以组个大单体了

网友:
必须是这个啊,

网友B:
之前怎么充电?带的市电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怎么充电?带的市电充电器?

之前带的电池包,4串磷酸铁锂电池。容量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带的电池包,4串磷酸铁锂电池。容量有限

问你30A充电的电池,现在怎么充电的,如果有现成的充电器,买个72V逆变器就解决了,方波或者修正波的都可,很便宜。

网友:
搜电动车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