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台灯主控芯片型号

楼主(2023-10-15):
一个台灯,插上电就亮,长安关机无效调节亮度和色温都无效,白 黄输出端都有电压,拆开忘了拍照,修好的好补上完整拆机图
      通电芯片发烫,丝印被抹除了,怀疑是芯片烧了,但是不知道型号没法换就难受了,小电路板就五个元器件,一个78L05,一个可以按压可以旋转的编码器,俩电容,一个主控,我简单的画了下电路图,能否通过电路图看出是什么主控呢,大佬们给给意见

网友:
外围电路简单,如果都没问题的话,就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