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除了IS903还有没有常见平价的双通道优盘主控?

楼主(2023-10-15):
发现大多数常见的优盘主控都是单通道的,少数是双通道的,比如IS903,双通道,最大8CE。
SSD主控通常是四通道的,少数低端型号是双通道的,通道数反映了主控的并行能力,拉开了主控之间的档次。
那么除了IS903还有没有什么常见的、平价的双通道优盘主控,IS903主控板目前15元左右,参考这个不要超过20,支持颗粒多一些,开卡设置友好一些。

网友A:
其实吧,SSD的话SATA协议的M.2盘128G也差不多就18块左右,你15买个板子3块买个壳还要自己焊接自己开卡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吧,SSD的话SATA协议的M.2盘128G也差不多就18块左右,你15买个板子3块买个壳还要自己焊接自己开卡意义 ...

SATA的小容量M2盘除了便宜一无是处,买来拆颗粒还可以。

网友B:
不会吧,2240的M2加个小合做U盘很不错呀,速度不是一般U盘可比的

网友C:
USB2.0:SM3252 SM3254 安国6986 6988
USB3.0:惠荣SM3260比较平价  SM3280 SM3282价格比较高
  群联有:PS2251-03-Q  PS2251-07-6 PS2251-08 PS2251-17

网友:
引用 楼主:
SATA的小容量M2盘除了便宜一无是处,买来拆颗粒还可以。

可是SATA主控性能和平衡磨损一直都比U盘主控强太多了,还是建议用M2+盒子,除非你有硬性需求比如必须用虚拟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2240的M2加个小合做U盘很不错呀,速度不是一般U盘可比的

我都是用2230的NVMe盘加盒子,不用SATA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2.0:SM3252 SM3254 安国6986 6988
USB3.0:惠荣SM3260比较平价  SM3280 SM3282价格比较高
  群联有:PS2 ...

UP307 单通道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P307 单通道吧

PS2251-07-V 48脚 单通道
PS2251-07-6 64脚 双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2251-07-V 48脚 单通道
PS2251-07-6 64脚 双通道

PS2251-07-6 64脚估计市面上不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