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几个充电地摊灯

楼主(2023-10-15):
客户反应续航不行了
拆了看看内部空间很大 能安装十个18650、原机五个不耐用了 我又给增加五个变成十个增加续航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最关键一点 我现在修理很多电动车 电动产品 好多好多都是用了拆机电池

网友A:
这个电池它正规吗?容量内阻达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它正规吗?容量内阻达标吗?

并联而已,容量内阻都关系不大,只要自放电好

网友:
灯要累死了累死了

网友:
只是简单的并联使用

网友:
看驱动电路还可以,换好的18650能续航久一些。

网友:
我现在对电池的要求也是第一考虑自放电,然后才考虑容量。以前买了很多包括X量在呢的杂牌镍氢电池,都是自放电太大无法使用。

网友B:
电池不配对,好像也没有均衡!

网友:
这个改了可以用几天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拆机电池,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期待楼主后期继续发改后使用一段时间的效果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配对,好像也没有均衡!

并联无所谓的 不是串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无所谓的 不是串联

这样,有道理!

网友:
并联无所谓的,各干各的活

网友C:
楼主这动手能力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动手能力可以

这都是小事情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