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推荐不锈钢烧水壶

楼主(2023-10-16):
想买个电磁炉,通用的,复合底的。高级一点的,一体挤压成型的不锈钢烧水壶。要求4升多一点容量。净重最好在1.5公斤左右。

这个牌子咋样?拼夕夕上面看到的160块钱。4.5升的1350克。

网友A:
锅底越厚越浪费燃气。
炒菜锅用厚底说是为了均温防止局部高温,为此多浪费点燃气还算值得,烧水壶用厚底除了多浪费燃气实在是想象不出有什么作用。

网友:
电磁炉用,壶底厚一点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锅底越厚越浪费燃气。
炒菜锅用厚底说是为了均温防止局部高温,为此多浪费点燃气还算值得,烧水壶用厚底除 ...

为了和电磁炉兼容,只能加个铁磁性的锅底,不然不加热

网友B:
都是电烧为什么不买个电水壶?直接电加热效率是1:1,难道转换成电磁加热还能上升到1:1.1不成?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
这个壳看着很漂亮啊
不过还是推荐楼主买个电水壶,这个烧水还得操心着水烧开了不是,电水壶烧开了它就自己停了啊

网友:
没想到国内还真有人喜欢用,我们公司都是出口的多,国内不太好卖。

网友:
还是专用好了,现在用电磁炉就直接买电磁炉专用的,以后烧气就买薄的

网友:
俗话说“低大一级压死人”(不是)。这壶底直径小了点,看起来比电磁炉的加热盘直径(小盘15mm)小很多,尤其是那种高端电磁炉19mm

网友:
这种水壶不科学,肯定不好用

网友:
楼主的水壶很漂亮呀!还要谁推荐呀?!

网友:
关键这是哪里用?家里不用这个,都是饮水机,电水壶这类,单位都是开水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电烧为什么不买个电水壶?直接电加热效率是1:1,难道转换成电磁加热还能上升到1:1.1不成?
这不是多 ...

就是这个理。

网友:
很漂亮,但我只用电热水壶

网友:
造型好看,

网友:
这个,这个!
看着倒是挺漂亮,不过无论从效率、耐用性、方便程度,都不占优势。
还是用电热水壶来得靠谱。

网友:
这个壳底设计的不科学,当然看颜值的这都无所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电烧为什么不买个电水壶?直接电加热效率是1:1,难道转换成电磁加热还能上升到1:1.1不成?
这不是多 ...

我也不喜欢加热管在水里烧之后的味道。包括那种加热底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喜欢加热管在水里烧之后的味道。包括那种加热底盘。

你这就矛盾了,除非用微波炉加热水,否则你就离不开发热金属导热,哦对了!还有一种耐热玻璃也能作为导热媒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就矛盾了,除非用微波炉加热水,否则你就离不开发热金属导热,哦对了!还有一种耐热玻璃也能作为导热 ...

不是不能接受金属导热,而是那个加热管或者盘确实有味道。
我有两个煮茶的就是用的玻璃壶,底下加热座,加热部分没在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