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求助,SHARP XL-2088VGD 激光头型号

楼主(2023-10-16):
各位大佬,本人有一台SHARP XL-2088VGD 迷你组合音响,目前CD不读碟,个人盲猜是激光头的问题,昨天把机器拆开,左侧有一根排线死活拔不下来,于是就卡壳了,不知哪位拆过这个机器,能分享下激光头的型号,谢谢啦!

网友:
有些排线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的

网友:
有的看起来像排线,其实是排线外形,焊接在PCB上的.

网友:
不读碟,不一定是激光头的问题。

网友:
就是焊死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不读碟了,弃用做电脑音箱

也算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先调一下光头功率

楼主:
在老站找到一个拆机的帖子,找到了光头型号,淘宝上买了一个试试,您说的光头功率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
老机先清洁物镜

网友:
双排线的光头?240...或者发烧级的123?

网友:
1210光头比较普片,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里面还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