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一个许老师电桥。遇到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23-10-16):
起初是3k档无法校准。主板上的继电器频繁吸合。显示数字频繁跳变。
经过一轮查看隔壁的电桥原始帖子和全部相关帖子。怀疑是两对运放有问题。于是全部换了。好了。过了几个月不用。又是故障依旧。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有同款的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出来指点一下。感谢感谢。

楼主:
附上一张原理图。

网友A:
你的插件版本的,按理说,焊接出问题的几率小一些。换一下4052等门电路,试试看,还有,换IC之前,一定要断电后,再等一会。

网友B:
档位开关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档位开关是否有问题?

没有档位开关。靠内部的继电器自动吸合自动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插件版本的,按理说,焊接出问题的几率小一些。换一下4052等门电路,试试看,还有,换IC之前,一定要断 ...

4052和084都换过了。当时貌似好了。能各个参数调到最佳。某几个参数的数值需要调到尽头才符合。
过了几个月不用又依旧老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档位开关。靠内部的继电器自动吸合自动档。

自动的。这是在比较的过程中出了问题,造成继电器频繁动作,触点接触问题就会造成这种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的。这是在比较的过程中出了问题,造成继电器频繁动作,触点接触问题就会造成这种故障。 ...

这么说我改天换个继电器试试。感谢提醒。

网友:
进来看看高级货

网友C:
看着真复杂,一直不明白电桥用来测量什么的,是电感、电容和内阻什么的吗

网友:
这个电桥如果经常损坏,一是考虑机械部分的故障,也就是继电器不良,二是考虑在测量电容前,是否未对电容进行充分放电,从而导致电容残存电荷冲击损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真复杂,一直不明白电桥用来测量什么的,是电感、电容和内阻什么的吗 ...

没有需求,管他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供电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还是买个品牌的省心

网友D:
问,许老师啊

网友E: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电源是工频变压器。两个稳压片实测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许老师啊

不知道如何联系许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真复杂,一直不明白电桥用来测量什么的,是电感、电容和内阻什么的吗 ...

可以测指定频率下的l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