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修D001拾光游戏机,请高手指导

楼主(2023-10-16):
地摊20元淘的,现在不开机,电池可以充电,最后一图的两丝印为HF5A的电源芯片,一个输出电压1.8伏,一个1.1伏,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没 有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很有钻研精神

网友:
可以扔了

网友:
居然还是硬芯的

网友:
你应该测一下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和存储芯片工作电压是不是都正常。晶体是否起振。屏幕工作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两个相同的电源芯片,输出电压也应该一样吧,输出低的是不是负载有短路。

网友A:
唉……发过两次贴了,百度找不到的时候去淘宝找,丝印加型号作为关键词,很多都能查到

禾利源 XT3406AFMR-G 丝印HF5A 封装SOT23-5 800mA同步降压IC芯片

网友:
这游戏机用料挺足啊,竟然不是牛屎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发过两次贴了,百度找不到的时候去淘宝找,丝印加型号作为关键词,很多都能查到

禾利源 XT3406AFMR- ...

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小电容检查了没有?这种小电容容易短路。

网友:
宝上一般能找到资料

网友:
看来是掉固件了.

网友:
主控芯片的型号用激光磨掉了?

网友:
1.8伏的是DDR的电源,1.1伏是CPU核心供电

网友:
电源芯片怎么会输出这么低的电压,一般不是3.3V吗

网友:
可以参考南麟电子 3406

网友:
这个好像是开源掌机之类,固件坏的多

网友:
主控用的哪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