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恢复的efi分区,能删除盘符吗?

楼主(2023-10-16):
本来就对efi启动一窍不通,之前手欠,用磁盘分区工具把隐藏的引导esp分区删除了,造成硬盘启动不了,后来请人恢复了efi分区,能够正常启动了,不过这个分区自动占用了D盘符,以前的盘符统统往后串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将这个D盘符删除或者移动?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又无法启动了?麻烦专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的做法就是数据备份,然后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

网友:
在系统里盘符删掉就行

网友:
找个明白人删除盘符

网友:
我的做法也是数据备份,然后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否则看着不舒服。若果不想费事,时间长了也会习惯的

网友:
确定是efi分区就删除盘符,有没有字母只是对你的系统而言的,没有进系统的时候本来也没有字母

网友:
可以删,或者你先改成其它的,然后你就可以把E盘改成D盘了。

网友:
数据备份,然后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

楼主:
大神说的对,开始启动进入系统之前无所谓盘符,因此可以随便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