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空气净化器AC4016拆解,有个微粒感应器。滤芯洗洗还能将就用一会?

楼主(2023-10-16):
亲戚家退役下来的飞利浦空气净化器,拿来看一下能否利用起来
土豪金外观(清洁过才拍的照)

后背顶是出风口

背面的铭牌
出厂已经11年了

开关和指示屏(里面只有灯)

侧面有个盖子,里面是微粒感应器

进气口盖子是挂钩+磁吸附的

磁吸附的铁片

滤网和滤芯清洁和更换指南

盖子中上部还有个磁铁,用来做开关盖检测(开盖时不工作)

滤网、滤芯都拆出来

滤芯型号
原装的不便宜

螺丝是非标防拆螺丝,但没关系

开壳了
硕大的轴流风扇

电源板

控制板

芯片,不是常见的型号,作用没查
主控芯片应该在板子背面

显示板

感应盖子的干簧管

微粒感应器全貌
上面应该是反射式检测微尘,下面的SPIDER看丝印标记应该是检测什么气体的

电机

还是松下的,下面那串应该是型号

看着是个无刷电机

空荡荡的背壳

全家福

滤网、滤芯先冲洗一下

这种滤芯洗洗应该也能将就用一会吧,放爸妈家随便过滤一下粗灰尘,感觉也是可以的
家里那个小米的空气净化器倒是罢工一段时间了,等收拾完后还得拆了修修

网友A:
土豪金啊
只要有滤芯,过滤灰尘能用的。

网友B:
多多少少有点智商税的感觉,体型不大,能力有限!

网友C:
有个华为的净化器,一千多买的,用了一年多,三百块挂咸鱼卖掉了哈哈

网友:
做工质量真好,主要是对人体有益

网友:
跟净水器一样,专用滤芯赚翻倍

网友:
被动过滤耗材成本贵,尝试改静电除尘主动净化技术,可多次清洗过滤网。

网友:
多少有点智商税

网友:
看样子质量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金啊
只要有滤芯,过滤灰尘能用的。

嗯嗯,偶也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多少少有点智商税的感觉,体型不大,能力有限!

反正偶也觉得有点,开窗开门没用,关着空气也不会多好

网友:
这个东西肯定有效果,跟汽车的空气滤一个原理,滤网可以水洗,但这种滤芯一般不可以水洗,你的这个上面也有标识啊。可以用压缩空气吹。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除了风机,貌似没其他用途

网友:
造型很奇特,现在都新风系统了,比净化器效果好的多~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智商税

网友:
感觉就是一台吸尘器

网友:
就是一台吸尘器

网友:
换就是了,重复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华为的净化器,一千多买的,用了一年多,三百块挂咸鱼卖掉了哈哈

偶家买的小米,便宜点,老婆非要买,说对减缓过敏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