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机转子旁边加两块磁铁为什么不转

楼主(2023-10-16):
130电机的转子,旁边各放一块磁铁,按原理应该会转呀,哪怕转一下呢,但不会动,设置的同样的电压电流,转子套到原配的外壳里就会转。
是磁性不匹配还是哪里的问题呢,请教指点。

网友:
两头的轴套不同心,阻力太大了吧。卡死了

网友A:
立起来,一个U形磁铁就够了

网友:
是不是刚好在转子电刷死角?

网友:
会转的,  注意轴承架好 磁隙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起来,一个U形磁铁就够了

刚试了下,立起来加U磁铁,调好位置确实可以,应该是转子阻力导致的。

网友:
两极不行吧,必须4极

网友:
会转,自己好好调节一下

网友:
不平衡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