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新西瓜盘的数据存储时间 SM3281 闪存 PFH18-37AF

楼主(2023-10-16):
我在2019年发过一个贴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13-1-1.html    其中有新西瓜盘和雷克沙 用 SM3281  闪存 PFH18-37AF的盘

以经过这几年后,发现数据出问题了
下三个图这个是2019年9月份的测试

以下一个图 这个是2022年4月份的测优,情况还很好

但到了2023年10月,发现有问题了
以下就是测试图

而且数据测试跑不出了,数据出错了,但我忘了截图了,但看全盘测试有些地方已经个数位了,而且用HardDiskSentine的复写数据提示有坏快了(没有截图),只好低格恢复
低格后恢复原状
下图

这样这个盘的数据保质期,差不多三年,

楼主:
下次再放个铠侠的128G的数据保存时间测试

网友:
非常有参考价值

网友A:
数据效验一次会充电吧   我试过从300m/s读取掉到10不到  一直不删数据  反复直接效验环节  速度又恢复回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效验一次会充电吧   我试过从300m/s读取掉到10不到  一直不删数据  反复直接效验环节  速度又恢复回去 ...

大佬,所谓的“充电”是不是主控会重新校正数据,还会有写入操作?

网友C:
所谓充电就是主控给不稳定的数据搬地方,重新写入。满盘就不好说了。QLC闪存最怕的是保存冷数据,PFH18开PSLC就不用担心冷数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所谓的“充电”是不是主控会重新校正数据,还会有写入操作?

写不写入不知道    反正它会恢复正常速度  只是要多校验几次   用的正片工具  黑片工具有没有这个功能就不知道了     这个条件是要去读取数据才可以  单单插上去通电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充电就是主控给不稳定的数据搬地方,重新写入。满盘就不好说了。QLC闪存最怕的是保存冷数据,PFH18开PS ...

还是大佬讲得明白了,最近贴了个9cdj,发现有一片在2246上总是不过,发现在903和917上都只能开34g,然后在917上贴好,又跑了个圈,校验发现0.6G左右数据不过,再跑了两次圈,居然都过了,说明917有屏蔽坏块的能力,只不过U盘没有smart,看不到而已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看来固态盘存数据还是要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效验一次会充电吧   我试过从300m/s读取掉到10不到  一直不删数据  反复直接效验环节  速度又恢复回去 ...

这个要看主控的,你的是什么主控的U盘,不会是固态U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主控的,你的是什么主控的U盘,不会是固态U盘吧

就是917啊,开始在2246上测过,有一片就是坏块过多,只能开一半,最后贴到917上,跑第一遍不行,本来准备扔掉的,跑第二遍居然OK了,第三遍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917啊,开始在2246上测过,有一片就是坏块过多,只能开一半,最后贴到917上,跑第一遍不行,本来准备 ...

那数据的存储时间如何,过几个用hdtunepro测一下基准曲线,看看没有下降和大起大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数据的存储时间如何,过几个用hdtunepro测一下基准曲线,看看没有下降和大起大落! ...

刚刚测得数据:

这个贴的是9cdj颗粒,917的IS917_2.11.02.55版本,手腕版型,64g容量只能开34g,这个颗粒正面似乎有点弯曲凸起,下面还掉了一个空脚位点,怀疑这个颗粒有轻微物理损伤,应该不是写坏的。写入的时候只有一个地方好像跌到了1.5M每秒,其余速度还行

U盘写满了,测试数据保留,再测下读取基准曲线,这个测试应该和主控关系更紧密一些,这个盘用的是mlc颗粒,cdj是东芝第一代19nm的,测试数据肯定比qlc要好看很多

网友:
什么是西瓜盘?

楼主:
非常漂亮的曲线,小部份的写速慢,问题不大,怕的是读慢就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以前某宝上的一个U盘,外壳上有西瓜图案的。当时这论坛上有好多网友买来测试的,而且第一代128G,当时很便宜,结果基本全部翻车的,我的这个是换新的,质量还马马虎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某宝上的一个U盘,外壳上有西瓜图案的。当时这论坛上有好多网友买来测试的,而且第一代128G,当时很 ...

了解了。原来是当时没赶上潮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主控的,你的是什么主控的U盘,不会是固态U盘吧

就是跟你一样的啊3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