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求助松下GS3摄像机磁带卡座拆机办法

楼主(2023-10-16):
机子已拆成这样,磁带(黄色)仍取不出来,求教高人,下一步怎么拆?

网友A:
在广州市的话,拿过来,免费帮你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电动开启的

问题是,通电后机器不响应,卡座不上抬开盒,才决定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广州市的话,拿过来,免费帮你拆下来。

有什么好办法,窍门在哪里?用锤子吗?

网友C:
会不会要转动那个齿轮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要转动那个齿轮才能打开

那两个孔中的齿轮分别用启子拨了,丝纹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广州市的话,拿过来,免费帮你拆下来。

可以快递寄过去拆呀

网友D:
看图,是不是这个锁住磁带了?尝试把这个锁扣打开,是不是能把磁带翻转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是不是这个锁住磁带了?尝试把这个锁扣打开,是不是能把磁带翻转拿出来了?

...

正常是先顺着底板滑升约1-2厘米,再打开这个(两边都有)锁扣,弹开一个角度,从角度开口处取出磁带。但试了一下,锁扣不活动。原因可能是,只能硬拉滑升约0.5厘米,没滑到位,锁扣不动。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要转动那个齿轮才能打开

转不动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