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电子显微镜,GP7R丝印五脚芯片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3-10-16):
咸鱼50块钱买了一个电子显微镜,老板送了一个坏的,到手先试了一下好的显微镜一切正常,就放在一边了,坏的显微镜插电发现不通电,老板描述说是插错供电了,拆开之后发现一个5脚的芯片通电发热,拆除之后能通电了,这个5脚芯片的丝印是GP7R,网上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有大神能分析出来这是一个什么原件吗,就是图中红圈圈的位置。

网友A:
单片玻璃的放大镜倍数很低,一直想买个放大倍数高的,你这电子显微镜能放大多少倍

网友:
电子放大镜价格合 适,用着方便

网友:
没有放大效果图差评

网友:
对比一下看来坏的也有可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玻璃的放大镜倍数很低,一直想买个放大倍数高的,你这电子显微镜能放大多少倍 ...

实际是数码显微镜,只不过把光学显微镜目镜换成感光片,大概10到100倍。真的电子显微镜需要真空室,电子书磁场成像。楼主模块,芯片都被激光刻字机做过手脚。

网友:
来一张放大效果图看看

网友:
看起来是一颗LDO

网友:
没有放大效果图,差评!

网友B:
显微镜放大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玻璃的放大镜倍数很低,一直想买个放大倍数高的,你这电子显微镜能放大多少倍 ...

跟镜头有关系,我的镜头是100倍的,给cpu座植针是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微镜放大效果怎么样

另外一个好的配合100倍的镜头放大效果很好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电源芯片,应该是升压用的。

网友:
相机不贵 ,就是镜头贵了点

网友:
没有放大效果图

网友:
就是照相机,前面光学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