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慧荣2258X+29F01T2ANCTH2开卡固件跟方法

楼主(2023-10-16):
有开卡成功的大佬,请赐教~~

网友A:
PF29F01T2ANCTH2,搜58XT B16A就行,这个量产不是很难的,工具也好找

网友:
这种颗粒加主控不是很好开的嘛,按楼上说的搜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29F01T2ANCTH2,搜58XT B16A就行,这个量产不是很难的,工具也好找

找了好多都开卡不成功,有的到了最后报Check ISP Mode fail(7A)错误

网友:
B16A的工具很多啊。多试几个。

网友:
这个闪存上PS3111好多了

网友(2024-05-18):
找好久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