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ata20换屏后的奇葩现象

楼主(2023-10-16):
原来的屏幕用着用着就跳屏,最终更换了便宜的。发现奇葩现象。

一是手机比原来买了。点击不灵敏我能理解,打开一个网页也慢了很多。很早的时候一台二手mata20X,也是打开慢,好几家修理店都说换的非原装屏就这个故障。本坛咨询,大家一般说不该如此。可看来是真的。
二是操作不一样了。原来网页往前翻,是从左边往右划过。现在不行了,出现的类似于以前的,下端出现方块、圆圈、三角操作图标,对应显示全部运行(往上滑可退出该程序)、全部最小化显示桌面、往前翻页。记得以前荣耀v10好像这样。手头没有v10记不准了。难道操作方式不是手机决定的而是屏幕决定的吗?

楼主:
操作模式百思不得其解。关键每天用,第二天换了屏幕就换了操作。如果说忘了以前怎么用,可是太说不过去。毕竟天天用。事实就是这样吗?太不懂了

楼主:
忘了把照片插上
手机插不上?下午插图片

网友:
要么工艺不行,边缘触摸失效,或本来就没有。而系统识别手势有必须从边缘特定位置开始才识别特定手势。

再来就是更换屏的人知道有问题,就把手机设置成按键操作,把手势关了。

网友:
闲鱼找个拆机屏不好吗?应该贵不了太多吧?

网友:
正常屏不就显示和触摸功能吗,还能影响系统吗?

网友A:
忘掉华为吧,换IQOO,拍照秒华为,也够流畅

网友B:
第一个是因为屏幕触控不是原装的,延迟大。
第二个是因为修手机的给你设置成导航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因为屏幕触控不是原装的,延迟大。
第二个是因为修手机的给你设置成导航键了。 ...

谢谢,找到了,改回来了。他守着我换的,改这个没注意什么时候改的。改回来使用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掉华为吧,换IQOO,拍照秒华为,也够流畅

不管是视频还是本坛帖子,很多人说华为不行不如苹果,你居然建议换vivo的IQOO,想法跟别人不太一样。

网友:
应该是换屏的时候商家把设置改了

网友C:
也可以选拆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选拆机屏。

拆机屏比这些非原装的新屏幕贵得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管是视频还是本坛帖子,很多人说华为不行不如苹果,你居然建议换vivo的IQOO,想法跟别人不太一样。 ...

拿华为比苹果是在碰瓷苹果

网友E:
换的是替换装,高仿屏或者流水线淘汰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的是替换装,高仿屏或者流水线淘汰屏吧

就是专门生产来为了一般维修者更换的低档屏幕,有一些小公司专门生产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华为比苹果是在碰瓷苹果

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都是做广告,广告只有关键一次大家才认可。明星说半天,或者一些人只是自己的感受,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我觉得都不真实。

最好的广告有一次就够了。

都说苹果好,但真的效果最好的一次广告,不是名人,而是有一个人为了买它把一个肾卖了。明星为了某产品假如也把肾卖了,我就肯定信他的推荐。

华为别的广告怎么样都不知道,一般人也不可能拿来反复研究,我是觉得mata20应该不错,跟谁对比、性能、使用体验通通不管用,至少这些我都不信。对我而言,当年美国阻止最严格的时候,德国的mo克尔和英国的yue翰逊手里拿着的就是mata20,G7会议上受到美国强烈质疑时、他们都说不用mata20打电话、只用来拍照。他们说的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手头的手机几乎都是这个,反正我信他两人的,哪怕是广告呢。

网友:
非原厂的屏幕有的存在不是完全兼容,我以前有个华为的手机也是这样,屏幕摔烂去深圳华强北换了一个不是原厂的,触控操作总不好用,而且容易摔烂(这是我家多次更换屏幕后得出的结论,因为后来去华为官方售后去换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轻易就摔坏的事情)。

网友:
不是原装屏差别大啊!但两者价格也差别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