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冰箱运行噪音增大,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3-10-16):
西门子双门电冰箱,用了有大概七年了,近来发现运行噪音比以前大了不少,就是那种低频的“嗡嗡”声,打开冰箱门则噪音消失,可能也没有消失,只是打开门后噪音变得很小以至于被环境噪音掩盖。关上冰箱门后,嗡嗡声的噪音很快又恢复变大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压机震动变大了,再叠加上压机脚垫橡胶老化,导致震动进一步放大,甚至造成箱体共振。

而你开门,破坏了共振的环境,或产生了其他谐振,导致不能形成共振,声音就小了。

网友:
共振,在那个地方贴点东西,改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机震动变大了,再叠加上压机脚垫橡胶老化,导致震动进一步放大,甚至造成箱体共振。

而你开门,破坏了共 ...

嗯,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那是要换压缩机的垫脚才行。

网友B:
打开冰箱,风扇停转,关上冰箱风扇转动.
风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冰箱,风扇停转,关上冰箱风扇转动.
风冷的吧.

没留意是不是风冷的,要查一下。

网友:
开拆开修看下

网友:
压缩机换个减震垫,还是不行,说明压缩机有问题了

网友:
看用了多少年了,压缩机有问题的多

网友:
你要先确定是压缩机问题还是风扇问题

网友:
大比例可能是风冷的,换个风扇应该就好了

网友:
要是压缩机问题的话开门和关门声音无差别,你说的情况像是风扇的声音,开门风扇停止运行,关门风扇启动运行为的是使冰箱内的冷气循环从而达到均匀制冷的目的

网友:
把冰箱四个落地脚脚调平,最好脚脚下垫上橡胶垫。其他的不要折腾,用上十来年没问题

网友C:
我都是背面和墙中间塞个厚纸壳顶住就没共振,对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背面和墙中间塞个厚纸壳顶住就没共振,对付了。

这倒是个简单易行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网友D:
这冰箱冷冻有霜吗?没有的话就是风冷的,嗡嗡响是风扇响!冷冻有霜的话就是直冷的,嗡嗡响那就是压缩机响可能减震垫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冰箱冷冻有霜吗?没有的话就是风冷的,嗡嗡响是风扇响!冷冻有霜的话就是直冷的,嗡嗡响那就是压缩机响可 ...

冰箱冷冻室是无霜的。那就是风冷了。看来是风扇噪音增大了。

网友E:
风扇浇油呗,这个地方好像得上冷冻油(耐低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扇浇油呗,这个地方好像得上冷冻油(耐低温的)

看来还是找专业维修佬来弄算了,只要收费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找专业维修佬来弄算了,只要收费合理。

本坛不都是拆友吗?